[其他] 一个苏泊尔电高压锅

楼主(2023-01-06):
国内市场能找到压力最高的,鲜呼吸100。结果某天煮肉汤,汤多了,煮开了后汤溢出来了。只听见一阵噼里啪啦,屋里空气开关也跳了。今天想着里面的汤应该干了,先拆开看看,面板没有汤的痕迹,插电无反应。用感应笔在面板试了,没有反应。哪位大神知道可能哪个元件烧了?不行就换面板了。

楼主:
可能是这个坏了,不知道是啥东西

网友:
igbt 保修,桥三件套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这个坏了,不知道是啥东西

电容,鼓包了,必须换掉。

网友A:
测一下保险挂了没

网友:
先看保险啊!进汤了容易炸保险

网友:
空气开关都跳了,肯定要查保险,八城市里边短路了。

网友B:
看模样是个无极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模样是个无极性电容

蓝色的是高压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保险挂了没

能不能把保险短接一下,试电路通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保险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保险挂了没

这电容我有,才扔了一个电饭煲,电路板拆了才扔的

网友:
不懂就别搞了,直接买板子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把保险短接一下,试电路通不通?

万万不可,保险坏说明有严重短路,必须排查后才可,否则只会导致烧的更严重

网友:
感觉控制系统设计有问题。既然是煮汤,温度应该被控制在不让汤沸腾的数值才对。

网友:
查保险  查一下哪里有水渍

网友:
这个IH加热的高压锅看着是铝线盘的,没想到苏泊尔也像美的一样全铝化了。

网友:
不懂,我可能会直接换里面电路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色的是高压电容。

这就是个高压无极性电容。耐压交流275v直流400v,高压滤波用的。看症状不是它坏了。跟电磁炉一样,进水机检查起来很麻烦。跳闸的话,大功率原件如硅堆、igbt有损坏,但引起它损坏的原因很多,光换这几个原件是不行的,必须排除其他隐患,看看是哪里接触的水,重点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