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奥特朗即热式热水器 DSF468-75

楼主(2023-01-06):
最近家里的奥特朗即热式热水器有点问题,家在东北,老婆还安装的即热式热水器,最大功率7500瓦,明明调好了水温37度,可是水温就是达不到,以前用的好好的,调到49度,出水温度可达到38度,打了售后电话,说老化了,换新的吧。后来用了一段时间水温又变低了,要把水温调到55度(最高水温就是55度),勉强出水达到37--38度,进水温度是13度,冬天水温低,夏天会好点。对付洗吧!

本来怀疑是加热管老化了,可是买来专用U型螺丝刀拆下来一量,加热管是好的,一组加热电阻13欧姆,另外两组电阻都是29欧姆。,三组加热管只有一组(13欧姆)有电。量一下继电器,发现三组继电器只有一组在干活,把继电器板拆下来,每组都通上12v电,发现继电器都正常吸合,继电器的触电在继电器吸合的时候是接通的,只能把故障定位在主板了。
主板灌胶了,不好拆,不好修,想了一个办法,把继电器短接是不对的,会导致开机马上加热,会高温报警,把控制继电器的12v并联一下,这样的话可以多一组220V输出。功率可以上来,洗澡应该没问题。正常是三组继电器分别受三个控制信号控制,根据温度接通,有一组继电器是两个并联一起的,输出电流大,给13欧姆电热丝供电的,同时这个线路串联一个可控硅,控制导通电流,这样可以调温。另外两个继电器分别控制两个29欧姆的加热丝导通。现在只有一个控制信号是正常的,让这一个控制两组3个继电器吧(不知道能不能带的动),对付能加热就行。
以下是热水器拆机图,欢迎大家评论。

网友A:
这种电即热式热水器不耐用,用久了安全隐患比较大。

网友B:
会不会出水温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即热式热水器不耐用,用久了安全隐患比较大。

此言差矣,这个热水器我已经用了13年了,我怀疑它软件有问题,达到使用年限以后限制加热管加热,要不然怎么会导致两个继电器先后不工作呢!!

网友C:
功率这么大,家里的供电线路承受不了吧,安全上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这么大,家里的供电线路承受不了吧,安全上是问题

安装之前就更换了6平方的铜线了,换空气开关了,走7500瓦没有问题的!优点就是上电几秒就出热水。

网友:
建议再加一个继电器,用那个能动的继电器带动三个继电器线圈,软件问题不太可能,估计就是元件老化

网友:
这个我拆修过,继电器长期打火触点接触不良了,要换继电器了。只要线路供电没问题这种比储水好用多了。

网友:
质量不错,继电器也耐用。不像现在的低价产品。

网友D:
查清另两路控制电平为何没有?(主板控制信号的中继放大环节有没有问题?)这个是检修的正确方式,电热水器安全性要求很高。

网友:
现在新出的即热式热水器,部分采用了电磁加热技术(类似电磁炉),安全系数更加高了。故障率会不会比发热丝加热方式低,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出水温传感器的问题

水温传感器应该是好的,显示进水温度13°,出水温度37°,应该没有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清另两路控制电平为何没有?(主板控制信号的中继放大环节有没有问题?)这个是检修的正确方式,电热水器 ...

坛友说的有道理,根源在主板那里,可是主板灌胶了,根本不好清理,准备花220大洋买个新的了,旧的拆下来慢慢研究。

网友:
电路板做了防水处理,赞!

网友:
这个热水器看着做工非常好啊

网友:
做工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坛友说的有道理,根源在主板那里,可是主板灌胶了,根本不好清理,准备花220大洋买个新的了,旧的拆下来 ...

哪里买的,这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里买的,这么便宜?

某宝就有卖的,某鱼也有啊,搜索dsf468或者dsf463,就能找到,不过主板改用新板子了,元件布局和以前不一样了,驱动继电器用了达林顿管

网友:
热保出线这么细,不是控主回路的吧,偷工减料

网友:
电路板灌胶有利有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