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问大家热风枪8586 858 858D 858D+什么的有何区别?60块的8586能用不?

楼主(2023-01-06):
     现在PDD到处都是60-70块的热风枪了,请问大家可以用不?比如一个速焊特8586只要61块,还有个电路盒子就像是个12V变压器那么小的,都不到70块,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呢?3Q

网友:
价格差不多功能也差不多,,一般使用没问题

网友:
不建议买便宜的了,特别是变压器。型号后面代表功能多。

网友:
858D和D+差不多的,D是数码显示的意思,8586通常是表示焊台和风枪二合一的

网友:
买个850吧  858那些风机在手柄里的风力太小

网友:
便宜的温度不准,大概心里有数就行了

网友:
买卡萨帝吧,我用过他的850d.,单片机控温,关键是里面气泵很大,电路板做工可以,温度准,所以他的858系列也不会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