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8v5a太阳能板

楼主(2023-01-06):
一张绿色的从废品站淘的,是单晶还是多晶,功率是不是有点小!10点的时候短路电流5.1安和空载电压22.6v!

网友A:
100瓦很有用了,实际输出多少啊。

网友:
看看中午大太阳底下的输出电流是多少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瓦很有用了,实际输出多少啊。

晚上刚拿过来,还没有测试!

网友:
很不错很不错,多少钱整的……

网友:
肯定合适,不超100块就合适

网友:
太阳能板好东西

网友:
看做工和用料,感觉应该还不错!

网友:
加个电池,用来点灯应该不错了。

网友:
不错,可以放在车上給电瓶补电

网友:
有电动三轮车的话,可以接恒流恒压可调升压板,给电池组充电。

网友:
近100W的功率,测试没有,我怀疑没有那么大的电流输出

网友B:
废品站能淘到这么好的太阳能,多少钱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废品站能淘到这么好的太阳能,多少钱入的?

50块钱!不便宜!

网友C:
外观的尺寸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观的尺寸是多大?

背面有参数!

网友:
相当可以,不知道怎么合理利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50块钱!不便宜!

很便宜啦~这成色,这价格,值了!

网友:
目前这价可以一玩,,,中午100W,,,早上应该也有20W,下午有50W,这样摊下来,再8---17点。有8个小时照明,可以做个手机充电器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