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想买个麦克风电脑用语音输入的,不知道用蓝牙的延迟怎么样

楼主(2023-01-06):
我打字不快,感觉手机的语音输入识别率已经非常高了,用了这么多年pc一直没有买过麦克风。也不想线占地方,不知道用蓝牙的延迟怎么样呢?

网友:
没用过敬候佳讯。

网友A:
我用手机耳机把麦克风线头改一下,把两个耳机剪掉就留一个麦克风做的,也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手机耳机把麦克风线头改一下,把两个耳机剪掉就留一个麦克风做的,也挺好用的。 ...

有空也给我做一个

网友:
按道理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三楼的方法好,耳机线易坏,但麦克风线一般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