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比较少见的冠圆ZY-CZ702智能遥控控制器/插座

楼主(2023-01-07):
友人赠送的冠圆牌智能遥控控制器,近日翻找时发现。本控制器产于2009年左右,通过学习红外遥控器的任一按键来遥控市电输出插座的通断,从而控制插在上面的电器(机顶盒、电视机等)电源的通断,避免长时间待机耗电或损坏电路,同时具有过压(>265V)保护功能。这款控制器申请了专利,目前市场上比较少见。

包装盒

申请了专利

最大负载1000W,过压保护265+-2V

六孔万能插座。外壳做工比较到位,接缝平直匀称。

顶部左边圆孔是红外接收,右边是指示灯。使用体验:红外接收十分灵敏,不必对着控制器就能控制。

右侧下部是设置按键

使用说明

自身待机功耗0.48W,与标称相符

继电器接通后功耗(插座未接任何电器)

接入一台机顶盒及一台32寸电视待机总功耗2.28W,扣除控制器接通时功耗1.45W,则机顶盒和电视机待机实际总功耗为0.83W,与控制器自身待机功耗0.5W大不了多少,单从节能上个人认为意义不大,但它可以完全切断电器电源并有过压保护功能,可以说保护电器的作用更大。

下面拆机:

两个10A继电器分别控制火线和零线通断,标称负载1000W,余量充足。

这个焊工有点渣

强迫症必须重新焊

正面全景,控制电路采用自激式开关电源供电

主要部件
单片机:STC12C5201

初级开关管:L71H?,查不到资料

单片机5V供电

过压保护电路,对市电整流后电压进行采样后送单片机

市电降压电阻,与继电器挨得有点近

全文完,感谢观看!

网友A:
竟然用两个继电器控制零火线,为何不用双触点继电器,还能降点儿工作功耗

网友:
老货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B:
貌是手工焊接的

网友C:
基本上就是作坊产品,马马虎虎还能用~

网友C:
那必须的,以前看到过一个小作坊的现场,10来个人,大多数40多岁妇女,对面两排在一张长条桌子上手工焊超声遥控开关,那手法和焊点基本上都不忍直视,反正能用就行不要啥质量,20平米的房子就能生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必须的,以前看到过一个小作坊的现场,10来个人,大多数40多岁妇女,对面两排在一张长条桌子上手工焊超 ...

就是小电子厂……
然后产品过不了一年,脱焊什么的经常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用两个继电器控制零火线,为何不用双触点继电器,还能降点儿工作功耗 ...

我也想知道。会不会是考虑双刀继电器在过压情况下的安全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就是作坊产品,马马虎虎还能用~

同意,估计产量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是手工焊接的

确实看上去焊的一般。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想知道。会不会是考虑双刀继电器在过压情况下的安全性问题。

双刀继电器一般电流更小一些., 电流大的很多都是双刀并联使用, 实际还是个单刀
电流大的体积大, 在盒子里不好分配位置. 两个小的更好排布
双刀大电流的一般也会更贵一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竟然用两个继电器控制零火线,为何不用双触点继电器,还能降点儿工作功耗 ...

小型继电器体积小结构紧凑双触点继电器控制高压很容易打火,从安全角度出发用两个继电器设计是合理的。

网友F:
楼主不要太纠结于专利,这个应该是实用新型类专利,没什么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竟然用两个继电器控制零火线,为何不用双触点继电器,还能降点儿工作功耗 ...

继电器太小,电压又高,两组触头挨得太近容易打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刀继电器一般电流更小一些., 电流大的很多都是双刀并联使用, 实际还是个单刀
电流大的体积大, 在盒子里 ...

看来您对继电器了解比较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型继电器体积小结构紧凑双触点继电器控制高压很容易打火,从安全角度出发用两个继电器设计是合理的。 ...

我也是想这货有过压保护,应该能防外电变压器缺零时市电升380V~时切断,所以一般220v~继电器可能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不要太纠结于专利,这个应该是实用新型类专利,没什么乱用。

这个原理上就是学习型遥控器+继电器控制,不知道为什么要申请专利。

网友:
遥控插座,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现在都是WlF1插座了,网络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