氵一贴关于京东云路由的那一颗储存颗粒的寿命问题讨论

楼主(2023-01-07):
京东云一代、鲁班都好好的,后面就开始奇葩操作了,把固件芯片给省掉了。固件集成在了那一颗几十百来个g的emmc里面,代表作品有:红米ax5、亚瑟、后羿、雅典娜、百里。。。。好吧,除了一代、亚瑟、360v6,都是固件集成矿盘里。

说正事,那一颗颗粒能撑多久?我的一代从20年开始挖到现在没停过,是没坏,但是坏块有多少了也不知道。

这些颗粒会和ssd一样平均磨损设计吗?还是做了分区,只对矿区高负荷磨损,固件区做保留,即便坏也是坏一批,固件区不影响?(原谅我对固态颗粒的认知有限,以上理解是根据机械硬盘磁道分区理解)

好了,那么,假设那个芯片真被挖挂了,咋办?整套路由就废了啊

网友:
有分区的,挂了挖矿的数据区,不影响当路由,我在海鲜市场见过内置EMMC挂的,插件就没有,但是系统可以启动
也有完全挂的,开机红灯的

网友:
看样子,用不坏,才是数码之家最大的敌人。哈哈。

网友:
我的是二代,用了两年还没坏,不知道固件有没有单独的存储芯片,反正是回本了

网友:
确实这个是增加固件的不稳定性

网友:
京东路由固件放nandflash里面了,没独立norflash了,还真不知道

网友A:
你们都挖够本了,剩下的硬件能用就用,不能用处理掉就是,不必在意。

网友B:
挖矿虽然一直在读写,但真要坏好像也没有这么快的。要不芯片质量不太好。

网友:
东西不坏,厂家生产的怎么办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都挖够本了,剩下的硬件能用就用,不能用处理掉就是,不必在意。

我计算了一下,挖的期间机器的使用价值不高(因为很卡),以现在收益,大概一年半不到回本。但是一年半的高负荷擦写。。。也快完蛋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挖矿虽然一直在读写,但真要坏好像也没有这么快的。要不芯片质量不太好。 ...

以我手上一代和亚瑟举例,用的是江波龙的emmc,,,我对这个品牌印象并不好。。

网友:
不必在意这些 我的一代128的双插件天天死机 单插件没问题 等寿命到了这配置也改换了

网友:
回本了就是快完蛋的时候

网友C:
360那个没有储存,固件是spi闪存,我亚瑟玩不转就想卖了换一个360的,其他配置完全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360那个没有储存,固件是spi闪存,我亚瑟玩不转就想卖了换一个360的,其他配置完全一模一样。 ...

京东云1代 鲁班 360V6 AX5是有独立的闪存放固件

网友D:
江波龙emmc的寿命只有天知道。就像你说的鬼知道已经有多少坏道了。emmc如果挂了的话绝对不值得修了。
所以我更喜欢一代和鲁班,特别是鲁班,准备作为以后家里wifi组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江波龙emmc的寿命只有天知道。就像你说的鬼知道已经有多少坏道了。emmc如果挂了的话绝对不值得修了。
所以 ...

鲁班硬件设计是好,但是跑分时候有通病,跑太猛会定红灯不开机,就挂b了。不知道是不是温度太高的原因,京东全系产品鲁班最烫的。交流群里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普遍是过保一个月左右

网友:
我的京东无线宝尊享版128G,基本两天就要死机,改加风扇散热一样死

网友:
原来2代亚瑟固件在EMMC  这样刷机就困难了   基本破解无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鲁班硬件设计是好,但是跑分时候有通病,跑太猛会定红灯不开机,就挂b了。不知道是不是温度太高的原因, ...

我是一开始刚买来就遇到鲁班启动不了亮红灯的问题,还有频繁重启,换了好多次了。至于是不是鲁班最烫我不清楚。我都是关了无线跑的,而且鲁班就是为了挂到365天,所以你懂的。从我自己测量的功耗来看,都关闭无线的情况下,亚瑟比鲁班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