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多绕组变压器改线性可调电源问题请教

楼主(2023-01-07):
手头上有一个闲置的多绕组变压器,应该是从一个音响上拆下来的,看做工挺扎实,想改成一个线性可调电源,请教各位大神提供可用的电路,谢谢!

网友:
我觉得次级可能需要重新绕制,不然功率太小了吧?

网友:
这么好的变压器别拆了,逛小鱼买一个坏的可调电源拆机变压器就行了。

网友A:
次级绕组那么多,线径能看到吗?如果线径统一并且够粗看得到那做可调很容易啊. 如果懒得做档位就直接串联,想做多大做多大,加大散热铝片耗能不管,如果有精力就做档位可调,随着输出电压做输入绕组增加.看需要的输出电流,还是在某宝买现成板吧.

看看以下这款是否够用.
LM338K可调稳压电源板 可调稳压模块 可调线性稳压器带整流滤波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8#detail

有追求就折腾这个
DIY套件可调电源 0-30V 0-5A 学习实验电源板 稳压恒流电源板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8#detail

网友:
有多绕组可调板,淘宝上

网友:
全部串起来再整个降压调压模块

网友:
这个要改次极,要不然电流太小

网友:
你的用途看,多绕组没多大意义

网友:
我出过一台线性可调电源,变压器大概差不多大小。这个顶多能制作15V2A或者30V1.5A吧

网友:
3AG1的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双21vac  是小功率功放用的

网友:
这种音响的变压器次级电流不是很大,做可调电源电流小点,双21V应该是功放的主电源。全波整流电压低点(滤波后29V),电流大一倍(与单组线径比),桥式整流电压够用(滤波后58V),但电流比较小。

网友:
变压器功率太小了,目测最多30W。

网友:
第一功放的配件,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次级绕组那么多,线径能看到吗?如果线径统一并且够粗看得到那做可调很容易啊. 如果懒得做档位就直接串联,想 ...

谢谢!先学习学习

网友:
可调用双21V绕组,这组电流应该最大,其他可以给表头供电或者加USB

网友:
这变压器功率太小了,改可调不能输出大电流

网友:
看着个头,功率也就30W,
第一电工的,做工不错!
能做的可调电源最大15V2A?

网友:
看来你也是电子小白,购买现成的吧,以免发生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