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7号电池版本的无线遥控开关

楼主(2023-01-07):
这玩意方便是方便,以前撸的都挂得七七八八了。。。于是乎买个贵点的,多多14大洋一个
电路板做工麻麻地。。。但外壳挺不错

网友:
还可以啊,用的还是开关电源,请问哪家店的货?

网友A:
感觉还是得交流电版本才好用,这老想着换电池,不然忘记了,要是老年人用更麻烦

网友:
用来控灯不错。

网友:
还有几个柱子没有装

网友:
做工可以啊,不知道电池能坚持多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得交流电版本才好用,这老想着换电池,不然忘记了,要是老年人用更麻烦 ...

其实也没那么耗电,我2020年5月份撸的两个,一个是2032电池,一个是9V还是12V的23A小电池。

基本天天用,到现在还健在,根本没有换电池的迹象。

真要换电池了,我给他都改成2032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没那么耗电,我2020年5月份撸的两个,一个是2032电池,一个是9V还是12V的23A小电池。

基本天天用 ...

这是要用一辈子的节奏?

网友:
lz拿这个做什么用的

网友:
为什么不买小遥控器的,这种还得固定

网友:
还可以,用的还是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没那么耗电,我2020年5月份撸的两个,一个是2032电池,一个是9V还是12V的23A小电池。

基本天天用 ...

我家那个也是用27A 12V电池,用了也有2、3年没换过电池了。

网友:
感觉遥控还是挺省电的

网友:
为什么不买小遥控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没那么耗电,我2020年5月份撸的两个,一个是2032电池,一个是9V还是12V的23A小电池。

基本天天用 ...

改7号电池应该最通用...

网友:
看起来不错,价格可能比有线的还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7号电池应该最通用...

原来9V的,估计最少要改成6V以上才能正常工作,7好电池就要4个,根本没地方放。

2032的话,两个串联即可。

网友:
433控制的遥控开关?

网友:
这个是遥控什么的?开关遥控干嘛?晚上太冷不想下床

网友:
这个是将原来开关换成遥控盒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