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饿死的新小米移动电源2

楼主(2023-01-07):
从家里翻出来一个新小米移动电源2,2018年参加什么活动送的,拿回来就没用过,也就是说4年多没充过电。

今天试下当然没电了,关键是也充不进电,充了3个小时充电灯也不亮,看来是饿死了,电芯电压太低,保护板保护充不进电。
下面是包装盒

下面是移动电源

用刀片从这撬开。

撬开后这样,并不能打开。

然后要从底部也撬开。

看到有两个螺丝,把这两个螺丝拆了,就可以把电芯抽出。

电芯和主板的样子

整体

主板

直接对电芯量电压,只有2.10V
所以饿死了
这么低的电压对电芯有永久损伤的,也就是说长期不充电,这个电芯对保护板长期微电流过放后,容量和寿命都受伤了。

但这个主板不具备低电压下涓流充电功能,不能靠外部充电救活它。
所以要绕过保护板或充电电路,对电芯直接充电。

打开自己的可调电源,电压设为4.0V,电流设为0.1A,用两根引线直接对电芯的正负线充电。
大约2分钟,就可让电芯电压从2.10V升到了2.60V,这下应可以了(一般保护板在2.3-2.5V时截止充放电,电芯超过这个电压就可正常充电了)。
撤下可调电源。

用USB充电线对此移动电源充电。
现在可以用外部充电头充电了,一开始充电电压近9V,充电电流1.88A。
经过4个多小时,充入了6120mAh的电能,和标称10000mAh的容量有不小的差距了。

网友:
奇怪什么年代了他居然还没用上Type-C

网友:
沙发我的,没有发挥应有作用有点可惜了

网友:
按理锂电放这么久应该没这么大的损失吧,多充放几次看有否改善,期待你的消息

网友:
看电路应该是正品,还有小米喜欢用3.7v的锂电池,你要自己换了3.6v的就给你整鼓包了

网友:
这个循环一下,就恢复个差不多了

网友:
可惜不是c口的

网友:
你看下充电宝的规格,10000mAh的电池,5V的输出也才5500mAh的电量~

网友:
还是电池不合格。

网友:
小米手机也大都是使用4.3V的锂电池……

网友:
这是巨大的浪费呀

网友A:
电池电压过低时,会以0.1c以内(100ma以内)的速度充电,根据过放程度不同,这个充电宝最高要7小时左右才开始恢复正常充电。

支持高压快充的充电宝,容量看wh,不是看mah。你的表没有wh显示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电压过低时,会以0.1c以内(100ma以内)的速度充电,根据过放程度不同,这个充电宝最高要7小时左右才开 ...

电压乘以mah就是wh了

网友:
一般这种【饿坏】的电芯都直接5V,充到一定程度再上保护板。

网友:
循环几次,应该能回复90%

网友:
电池不合格

网友:
我有一个白色同款的还在用。

网友:
还没到0,应该还没有硬性损害

网友:
极大的浪费看来楼主使用移动电源不频烦,要么手中产品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