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紫外线灯管如何驱动,谢谢

楼主(2023-01-07):
请问这个紫外线灯管如何驱动?还需要镇流器之类的吗?可以用节能灯的镇流器替代吗?谢谢

网友:
需要镇流器,可以用节能灯电子镇流器,但功率要对应

网友:
气体导电需稳流。

网友:
这品牌算不算亮点?

网友:
这就是一个去了荧光粉的电棍,这个需要镇流器的

网友:
电感镇流器才行

网友:
用15W的镇流器,把它当成是日光灯管接就行了。

网友:
俺买的紫外线灯是成品带镇流器和灯座的,在消毒时还能产生臭氧,有双重功效。就是紫外线对家具、塑料制品等有老化作用,都不敢经常开灯消毒了

网友:
远在他乡牌紫外灯管?

网友:
去了荧光粉的电棍,这个需要镇流器的

网友:
这品牌真国货

网友:
最好是15w电感镇流器

网友A:
灯管比镇流器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管比镇流器贵

灯管便宜,6.9元一根

网友B:
就是没涂荧光粉的日光灯,按照日光灯的用法就完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没涂荧光粉的日光灯,按照日光灯的用法就完美的。

对头,就按日光灯即可

网友:
没涂荧光粉的日光灯用石英玻璃做灯管

网友:
听我的找一个老15瓦电感镇流器和铝壳启辉器氖气启辉器,按部就班接妥,一开灯闪闪闪亮了,分分钟一股臭氧味这玩意用电子镇流器就是个屁

网友:
跟我混有肉吃

网友:
我搜了一下等离子体的电阻,才知道为啥叫镇流!真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