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南京新联电讯NDY EE5113无线电综测仪白屏维修

楼主(2023-01-07):
闲鱼捡了台无线电综测仪,卖家描述通电开机白屏

参数
主要功能及技术指标:
◆ 合成信号发生器:输出频率:0.4~1000MHz
分 辨 率:50Hz(0.4~530MHz)    100Hz(530~1000MHz)
◆ 调制发生器:调幅、调频、调相
◆ 射频频率计、功率计
◆ 音频信号发生器、频率计
◆ 音频和直流数字电压表
◆ 调制度表、失真度表
◆ 信纳计、信噪比计
◆ 数字存贮示波器
◆ 体积和重量:480×360×166(mm)3 15kg

到手之后的样子

电源板

CPU板

研究了好久 发现是恒温晶振工作不正常

就是这个玩意

测量发现 12V供电上的电感已经开路

然后换了个绕线电感上去,
再次上电,恒温晶振内部炸了(冒火花了)
拆开看看

发现是一个钽电容炸了
后来换上 再次开机工作就正常了

总结:
恒温晶振输入滤波电容短路导致输入滤波电感烧坏

网友:
这个是用来测什么的有什么用。

网友:
不得了,楼主这些真捡到宝了。

网友A:
这个综测当年十几W得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综测当年十几W得要吧?

不知道,我总共收了两台,这台是99年生产的,另外一台是08年生产的,估计销量还不错,做了这么多年

网友B:
这,换电感前没有测量一下?还好没炸坏其他东西

网友C:
功能不少。这是研发人员用的还是生产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换电感前没有测量一下?还好没炸坏其他东西

测了,电感后面没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能不少。这是研发人员用的还是生产用的?

生产 研发都可以用

网友:
捡到宝了,这玩意功能如此强大,玩得转的人也得有两下子。

网友:
这玩意儿是当年手机生产厂家用的,当然省级市的三级维修站后来也要求配置,但一般都是买个便宜的充数用,真正会用的人很少,最多看看发射的中心频率用用

网友:
恭喜楼主捡漏得宝……

网友:
有手艺是捡漏,高手,手到病除

网友D:
这真是走运啊,之所以不爱碰国产二手仪器就是因为资料少,一旦坏了维修困难,缺了肉不好找,基本一切都得靠自己摸索。
话说TCXO都拆开了还不就换新了,要不还得重新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真是走运啊,之所以不爱碰国产二手仪器就是因为资料少,一旦坏了维修困难,缺了肉不好找,基本一切都得靠 ...

拆开估计影响不大吧,又没拆的很散,顶多就是保温棉位置变了下而已

网友:
楼主这单又赚了

网友:
这波操作赚大了,

网友:
能修这东西的有两把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