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2246EN主控固态,养老盘

楼主(2023-01-07):
SM2246EN主控固态 东芝颗粒,拆开瞧瞧

网友A:
2258H+三星MLC好,还是2246EN+东芝MLC好?

网友B:
我的养老盘,快3年的系统盘写8T了
读写500/450

网友C:
每个人都有养老盘啊,有一个金士顿sv300-240g的,当年被称为大号U盘。现在也是宝贝疙瘩,sf2281和东芝119nm mlc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养老盘,快3年的系统盘写8T了
读写500/450

你这个diy的固态很有趣,正面和反面有两个批次的颗粒。这个板子我只用过一块,开四片9ddl就是不过,最后只贴了两片,已经两年多了,目前还能正常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每个人都有养老盘啊,有一个金士顿sv300-240g的,当年被称为大号U盘。现在也是宝贝疙瘩,sf2281和东芝119nm ...

15年给个朋友装过一块金士顿120g的固态,据说是mlc的,主控也是2281,昨天刚刚跟我说某个文件出错导致系统蓝屏,用cdi发现健康度降到93%,用chkdsk修复c盘后,发现c3数值从1900多万涨到2800多万,估计颗粒不行了

网友:
我的养老盘是46en+8贴0efk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个人都有养老盘啊,有一个金士顿sv300-240g的,当年被称为大号U盘。现在也是宝贝疙瘩,sf2281和东芝119nm ...

我也有一块sv300 120g的8年时间已经写了60几T了 坚挺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58H+三星MLC好,还是2246EN+东芝MLC好?

第二个

网友E:
养老就应该一步到位,直接上2T的46EN

网友:
引用 网友D:
15年给个朋友装过一块金士顿120g的固态,据说是mlc的,主控也是2281,昨天刚刚跟我说某个文件出错导致系 ...

金士顿喜欢用黑片 可能是颗粒体质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养老就应该一步到位,直接上2T的46EN

8贴256g选哪种颗粒配46en好一点?

网友:
sf2281+l74做的512g慢速养老盘,这个主控超256g,4k就会变成20m,所以叫慢速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diy的固态很有趣,正面和反面有两个批次的颗粒。这个板子我只用过一块,开四片9ddl就是不过,最后 ...

颗粒是建兴msataM6M盘炸DC-DC芯片搬过来的,原盘大马主控写不超10T,建兴喜欢这么搞,正反面不用同批次的颗粒,英特尔也这个德性。

网友:
2246en+8贴7s2f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牛人,128g  slc

应该是最便宜的slc方案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养老盘,快3年的系统盘写8T了
读写500/450

寿命还剩下几何

网友:
我有俩养老盘,一个是手搓的2246XT+4片15131-128G(0DFK),还有一个Intel 530 180G。英特尔这个盘收的矿,花了80块钱还剩50%健康,对闪存写了24万多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