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家装大功率线路电缆的单股线与多股线选择

楼主(2023-01-07):
家庭装修需铺设照明、电器、插座等供电线路,由于负载大小的不同,有些线路需要用到4平方以上的粗线(例如厨房电器、空调、大功率即热热水器等)。看了网上一些文章,有人推荐用4平方单股粗铜芯电缆,理由当然是可靠性高(多股线的个别线芯容易因接触不良导致失去作用,此外细线芯也容易霉断),当然也有人推荐用多股铜芯电缆,理由是线材相对没那么硬,容易在管道中穿行,给施工及日后换线带来方便。不知大家对此有何看法?

网友:
多股好穿线管,耐用还是单芯线

网友:
推荐单股铜芯线,只要质量保证了,不存在日后更换的问题。

网友:
同样面积肯定推荐单线芯的啊

网友:
看师傅咯,肯帮你装硬线就选硬的。有的人很嫌弃,安装难

网友:
感觉家里用单芯硬线的比较多

网友:
好像家庭装修都是单芯线多一些,我觉得如果线径一样,应该差不多。

网友:
首先选单芯铜线

网友:
硬的确实安装麻烦

网友:
以前我曾经做过农村电网改造,也接过很多水电安装的活。以前农村新房装电,一般都是明装,就是直接钉线槽布线。基本都是房主购买提供材料,如果是超4平方单芯铜线,我们是要另外加钱的。粗一点的单芯铜线,拍线皮非常的难拍上,这边刚合上线槽,那边又顶开了。。。

网友:
根本不用纠结,只要是合格的电线合格的安装都一样安全,多股线的最大好处就是易安装。

网友:
单芯铜线在接开关、墙插线盒,拧螺丝不容易磨损。多股芯线拧螺丝后容易散开、磨断,导致过电截面减少,如果是质量不好的,更是容易在接头处烧断。

网友:
我家里装修时水电工给我装的是多股的,4平方和6平方的太硬了,他实在是搞不动,各种穿线、折弯都非常费力。我自己也试过,虽然是多股的,接电源插座时也比较费力。
多股的只要压接好了,问题也不大,我是用钳子把多股的拧在一起压接。

网友:
单股的在接口固定方面没那么可靠.接空开或漏保的接触面积和固定可靠性都难处理,多股在这方面也会有优势.质量可靠的电线实际烧毁铜线的很少就算过流都是烧坏线皮,然后多股和单股在发热方面没有实际对比过,下意识认为通实际截面积多股稍有优势,所以个人认为质量保证情况下多股在家装会更适合.

网友:
有钱当然用软线啦

网友:
有钱选软线
据说电流传导主要是通过铜线表面传导的,多股软线表面积肯定比单股线表面积大啊

网友:
单芯硬线散热 比多心强点。 同样x方电线。

网友:
根本不用纠结 买国标线 按规范施工 哪来那么多事情啊
硬的便宜点 但施工难度大
自己衡量

网友:
别听人忽悠了,都是合格的铜线,只是软硬不同罢了,哪有什么霉变、过流不行等,全是不合格电工的一派胡言。我就是做了多少年的工控设备的人,我会不知道吗?一个合格的电工,会把接头全部处理好,凡是说软线有缺点的人,都是不合格的电工。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找一个接头技术过硬的师傅 ,不要找那些农民洗脚上岸改行做电工的师傅,技术水平相关太多了。

一个合格的师傅,都会做对绞、T绞、十字铰等各种接法,并且使用钳子旋转不伤铜皮的,看他的手法,我就知道这个师傅的水平上到哪里?他会不会对你的工程负责,都是可以从细节看出来的。硬线和软线都可以,哪个施工容易就用哪个电线。说电线会氧化的,那就说明电线买到质量不好的,质量合格的电线,含铜量、绝缘皮都包得很好,空气都进不来,哪来的氧化?有氧化的电线都是不合格的,别说我不知道,我拆过几十年的老设备,里面的多股铜芯线,像新的一样,你只需要把接头做好即可。

网友:
我这边安装多数都是用多支线,少用单支硬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