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像保险管又像体温计的是什么东西

楼主(2023-01-07):
(图片)

网友:
鬼子的东西。

网友:
PCB上面写的Timer,会不 会是定时器?

网友:
可能是通过电解原理计量使用时间的东西吧。

网友A:
貌似是SONY U-matic录像机里面的磁鼓使用时间计时器

网友:
能不能是定时保险丝,到时间自动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SONY U-matic录像机里面的磁鼓使用时间计时器

可能是这个

网友B:
以前有坛友发过,计时的,反过来用气泡也会反过来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坛友发过,计时的,反过来用气泡也会反过来跑

我好像也看到过,不过没注意

网友:
这是不是根据通电电流发热水银热胀冷缩导通两边的触点来工作的吗

网友:
那短路了就不计时了

网友:
还没见过这玩意,真的不知道这是个啥

网友:
就是计时器

网友:
会不会是水银开关,瞎ch瞎拆的

网友:
会不会是累计时间用的保险?

网友:
定时熔断,相当于拍电影中的定时炸弹么?看来鬼子的技术还是领先咱们好多年

网友:
以前还真没见过,长见识了。

网友:
timer 应该是计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