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给行车记录仪换个高温电池

楼主(2023-01-07):
记录仪每次启动的时候都重启一遍,印象以前不会这样,也没想为什么。直到最近打开记录仪看视频的时候,录像日期全是2008年1月1号剩下2个是2019年的,这是电池废了的节奏啊

赶紧拆开记录仪一看!
已经怀胎3年多了啊居然没炸开,测电压还3.9v,但是启动不了记录仪了。
下单买了高温电池试试
看说明高温下充电不行,放电倒是可以。
由于不想记录仪拆第二次(拆一次就搞坏了一个半的按键微动),于是把电源线直接引出来,把电池放在车子头顶储物盒里面,还不用面对太阳直射。
又做了个手动切换的电路控制电池充电。原理如图

电池加了保护板,正常开关关闭状态,自由充放,高温时候开关断开,电池只放电不充电,二极管随便选个肖特基。然后电池贴个散热片,
摸着不热的时候再关闭开关充电

沾上去头顶储物盒,收工,谢谢观赏!

网友A:
我是直接拆了不要。套危险了,而且换了也用不长

网友B:
这加散热的方法不错!

网友C:
活这么久了还是第一次见给电池加散热片的

网友D:
你贴上吸热片是打算让电池升温更快吗?

网友E: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电池上加散热片.........你是怎么想的????????如果你是想着给这电池降温,那么你觉得可靠?????理由如下:

1、如你在开车时,车内温度自然不高,如果过高,首先你人身体就先受不了;

2、如果你停车时,太阳一晒,你怕车内温度过高,那么,你这散热片能起到多大作用???这个时候,不是电池发热量大,而是整个车内,无死角的温度高。那么散热片、电池和车内的温度基本相当。你这散热片的作用是????????自己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拆了不要。套危险了,而且换了也用不长

还好,坏的原配也有4-5年了,时不时暴晒几天,也不知道是不是高温电池,反正没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加散热的方法不错!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活这么久了还是第一次见给电池加散热片的

哈哈,主要是摸上去手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贴上吸热片是打算让电池升温更快吗?

这不是目的,是附带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电池上加散热片.........你是怎么想的??????? ...

作用都不是你说的,是进车开空调后,让电池降温更快

网友F:
我就是每年换一个,不管坏没坏,夏天过后天气凉爽了就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就是每年换一个,不管坏没坏,夏天过后天气凉爽了就换一个。

记录仪这么好拆吗?我的手笨一点就弄坏微动,而且微动这么小还不好换

网友G:
不知道一般的14500电池高温特性怎么样,我那个用的是14500的电池,完全没电了

网友H:
我的也二次重启了  不怎么管他了

网友:
这不是散热片是吸热片,暴晒他升温更快,电池本分不怎么发热,不需要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一般的14500电池高温特性怎么样,我那个用的是14500的电池,完全没电了 ...

14500只是外形,你说的是3.7v锂电吧,反正没看哪个说炸过,不过炸过的估计也没什么机会说了。我只是认为聚合物耐高温和安全性好一点而已

网友I:
行车记录仪的电池并不一定耐高温,但一定容量不高,因为小容量的电池没有足够的能量去产生威胁,再就是电池主要用于断电后保存文件和保持时间,也不需要容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也二次重启了  不怎么管他了

一般都不管,主要是调用录像的时候日期全是初始时间,而且可能重复刷写初始日期的0点那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行车记录仪的电池并不一定耐高温,但一定容量不高,因为小容量的电池没有足够的能量去产生威胁,再就是电池 ...

有道理,就是个300mah都小电池,记时间用的。炸了也威力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