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制氧机买到,封贴。

楼主(2023-01-07):
感谢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
最简单买或租一个蓝色氧气筒,充一罐气可以用一周以上,看流量吧

应该更便宜,效果更好

网友:
租两个瓶子再买一个氧气袋基本够用了,制氧机不推荐,贵贱不说,有的浓度达不到

网友:
租氧气瓶买氧,就象医院那种,也有小瓶子的

网友:
病毒性肺炎吧

网友:
弄个氧气瓶得了(得减压后加湿化),铝铁焊接那上根烟问

网友:
推荐氧气瓶,制氧机便宜的浓度不达标的,充气实际效果比制氧机要好,且性价比更高

网友:
找气站租三个钢瓶,两个在家,一个使用一个满瓶备用,一个在气站充装流转,家里必须有两个钢瓶有气,避免气站闹饥荒而耽误病人。
现在这形式,制氧机很难很难买到,得有点心理准备

网友:
我家有3个医用级的不敢出给你家里有2个老人要用。闲鱼上多去淘一个使用时间少点的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中肯,制氧机真心没有必要,最稳妥的就是租用三个氧气瓶,一个备用。两个轮换应用。

网友:
制氧机真心没有必要

网友:
家用制氧机低于5L的基本达不到治疗效果,即使大于5L的,用不了多长时间氧浓度就不行了。租或购置氧气瓶充气使用最合适。

网友:
下面的链接文章中。由国家批准的各个厂家的制氧机。https://partners.sina.cn/html/uc/toutiao/article?ab_tag_page_biz=,2662,3856,3946,4035,4063,4278,4330,4413,4493,4541,4560,4598,4929,5269,5455,5509,5524,5841,6151,6239,6341,6660,6686,6701,6712,6735,7238,7239,7264,7329,7354,_,2662_B,3856_H,3946_D,4035_C,4063_A,4278_B,4330_B,4413_D,4493_B,4541_A,4560_D,4598_B,4929_A,5269_A,5455_B,5509_A,5524_N,5841_B,6151_A,6239_K,6341_R,6660_C,6686_F,6701_C,6712_B,6735_H,7238_B,7239_B,7264_A,7329_B,7354_A,&docUrl=https%3A%2F%2Fk.sina.cn%2Farticle_6066470577_16996feb1019011jeg.html&en_dataid=5279d8a875edf45613cbdd7704ff6b2d3188af9b84a52b583b96683c2589560a&wm=6079&zzd_from=uc-iflow&sm_article_id=15863271378018494706&dl_type=3&uc_biz_str=S%3Acustom%7CC%3Aiflow_site&rd_type=reco&recoid=9106633235837879941&sp_gz=3&cid=100&app=uc-iflow&pagetype=share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综合考虑还是制氧机,因为来回搬运氧气瓶四楼不方便,

楼主:
制氧机已经买到,飞利浦5L制氧机。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制氧机已经买到,飞利浦5L制氧机。感谢大家的帮助,

不错,这个机器应该体积很大了,应该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