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华硕B85的主板,支持西数18T硬盘吗?

楼主(2023-01-07):
请教各位大神,我有一张华硕B85的主板,型号是B85M-G,想买一块WD的矿盘,型号是WUH721818ALE62.

卖家说,不清楚主板是不是支持,如果不支持,只能当移动硬盘用。
好久没关注电脑硬件,请教一下,各位大神,主板到底支持不支持呢?

网友A:
支不支持看芯片组,能不能用看操作系统

网友B:
华硕官网查一下

网友:
有uefi启动的一般都支持,b75以上即可

网友:
原生的都支持。
不过需要对应的操作系统
XP估计肯定不行

网友C:
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容量支持与否只跟磁盘格式有关,GPT初始化,然后你可以插遍全球每台支持GPT分区的电脑,出问题你来打死我

网友D:
其实楼主可以到华硕官网,下载该主板的使用说明书(用户手册),详细的阅读一遍。

网友E:
这位大婶,六楼的已经说的非常清楚了。我不说了

网友:
买个运输险,

买下装板子上试试!

实践出真知!

不行了就退回去!

网友F:
不行可以退了,楼主这个硬盘多少钱

网友:
买个运输险
这个建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不支持看芯片组,能不能用看操作系统

BIOS里都看不见呀,与操作系统没什么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硕官网查一下

好的,尽快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容量支持与否只跟磁盘格式有关,GPT初始化,然后你可以插遍全球每台支持GPT分区的电脑, ...

我试了一下,外接成移动硬盘,可以正常分区,传输都正常。
但是挂主板上面,连BIOS里,都不认,搞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楼主可以到华硕官网,下载该主板的使用说明书(用户手册),详细的阅读一遍。
...

忘记了,谢谢提醒,尽快去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行可以退了,楼主这个硬盘多少钱

就是图便宜呀,一K的样子,感觉很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位大婶,六楼的已经说的非常清楚了。我不说了

卖家也确实是说清楚了的,它说,有人买回去,挂到12代的主板上,一样不认,但是,作为移动硬盘用,就一点问题没有。
我不知道是不是硬盘本身有什么限制,还是说,这种硬盘有什么不知道的问题。
原来也没用过这么大容量的硬盘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外接成移动硬盘,可以正常分区,传输都正常。
但是挂主板上面,连BIOS里,都不认,搞不懂了 ...

diskpart
list disk
select disk 1
clean
convert gpt

基本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容量支持与否只跟磁盘格式有关,GPT初始化,然后你可以插遍全球每台支持GPT分区的电脑, ...

补充一下,,如果要做启动盘用。。就要BIOS的支持,,不做启动盘, 只要是GPT分区,全部支持,,

网友:
楼主给的信息不够,数据线是怎么接的?BIOS是怎么设置的?没有照片,你不是我,怎么知道做对了呢?
正常情况,大于2T的盘,整个分成一个区,就只能用GPT分。如果是挂从盘,不要说B85了,H61、G41、P35都可以识别,BIOS不是UEFI都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