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ed吸顶灯不亮了

楼主(2023-01-07):
虽然我买了个灯芯回来换了。但是看到换下来的灯珠这样多觉得丢弃很可惜。有大神指导一下如何检修吗?
我观察了一下就火线零线进来。然后电路板出来就正负两极。
中间的原理我不懂。看了有变压线圈。有电解电容。有降压保护电阻。还有贴片的元件。

网友:
可能是某个LED不亮

网友:
先检查灯珠有烧掉的没,灯珠坏掉一个就会造成整个不亮,而且坏的几率还很高。再就是电源问题了。

网友:
看一下灯珠有没有烧了

网友:
先测灯珠,大概率灯珠问题。

网友:
原来不懂电子的人是这样描述的,见识了!感觉又懂点简单基础的!感觉思维还是比较清晰

网友:
铝基板可以修修 玻纤板直接扔了

网友:
论坛有卖的,直接买一套换了吧。不用折腾。。。。。。。省心

网友:
目测芯片已烧毁

网友A:
如果时间长就别修了,我就是换了这个坏那个,换来换去拆了一小堆,买个灯条还不如买整个灯,就差2元多。灯条11元,整个灯13元。

网友:
空载量输出电压

网友:
直接买一套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时间长就别修了,我就是换了这个坏那个,换来换去拆了一小堆,买个灯条还不如买整个灯,就差2元多。灯 ...

其实这就是电子爱好者的烦恼,你要是不懂这个,没来数码家,没这个爱好,反而耿直的就丢了换新的,有可能还花不了这么多钱,

网友:
好像是八脚芯片烧坏了

网友:
先看一下灯珠有没有坏的有就换一个新的

网友B:
led等不靠谱,还是节能灯比较长久

网友:
测灯珠简单,3V纽扣电池,正负接线,去碰触单个灯珠两端,不亮就反过来再试一下,两次都不亮就是坏了

网友:
用万用表把每个灯片检查一遍,把坏的换下

网友:
恒流的,找到损坏的灯珠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等不靠谱,还是节能灯比较长久

不如优质的电感日光灯寿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