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制一个86面板开关的保护罩,避免睡觉的时候误按

楼主(2023-01-07):
家中的床没按照设计摆放,导致一排开关在床上。摆的时候没觉得是个问题。然后家里有小孩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经常睡觉的时候碰到顶灯的开关,还呼呼大睡...
睡神我只服我家的。但毕竟开灯睡觉不太好,左边开关20w,右边开关10w,一起开30w啊...
然后就是淘宝偷懒的过程。。。。

这种四周要围着一圈,不行

这种上面粘一下就可以,但是只适合扁平的,也不行

这种,好像没有4位 面板耶.....
浪费了半天都时间,就是没找到合适的....
所以只有自己做一个

还是9mm的pvc板,切2条8CM长的,1mm亚克力,面积6.5*8cm

502沾上,中间从2cm高度挖到4.5cm高度,一只手指宽

完工!谢谢观赏

网友:
开关和床处于这个位置,确实比较不爽,翻个身就容易把灯给开了

网友A:
这种情况全部改无线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全部改无线算了。。。。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B:
简单是简单了些,关键还是好用的。

网友C:
wifi天线对着脑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fi天线对着脑袋吗?

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D:
床别放在这个位置

网友E:
奇怪了,这个位置是对着头部,应该不会触发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全部改无线算了。。。。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F:
楼主的这个创意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全部改无线算了。。。。

大人用怎么都行,小孩,改天遥控器都不知道丢哪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的不错,多谢分享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是简单了些,关键还是好用的。

没想到淘宝居然没有现成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fi天线对着脑袋吗?

睡觉时候关,起床时候可以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床别放在这个位置

本来是横着,由于浪费空间该成竖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奇怪了,这个位置是对着头部,应该不会触发才对。

小孩乱翻身,姿势是大人想象不到的,已经好几次开灯到天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这个创意挺好的

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