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tl-wdr5600路由器

楼主(2023-01-07):
要回老家了,去朋友厂里玩,刚好遇到换路由和监控,拿回来研究下,先拆路由

外观,看着挺大,油渍不少

背面

端口

卡扣的,暴力拆开,断了不少卡扣,四根天线,有一根不一样

来几张特写

背面,一个散热片

网友:
这些老路由器基本没啥用了。

网友A:
拆这个要露版本号的,你这样我们也看不出来是哪个版本,

网友:
电子垃圾了

网友:
普联的,跟标题好像没一毛钱关系

网友:
旧路由器可以增强一下信号弱的角落

网友:
没什么用了,如果应急还可以用用。电子产品淘汰太快。

网友:
老路由,做个无线扩展,凑和用

网友:
5G可以一用,这货启动蛮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这个要露版本号的,你这样我们也看不出来是哪个版本,

露了,我看到了,v3

网友B:
5600v2仍在服役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5600v2仍在服役路过

好嘛,你拆了我就不拆了,我也是v2还在服役

网友:
看起来v1版本的样子

网友:
许多无线路由器都是电源老化引起的故障,可以先检查一下电源功率是否够!

网友:
我的那一个,进水坏、、、、鸟。

网友:
已经基本不用了,电子垃圾了

网友:
都是卡扣结构,真一次性电子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