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24针电源故障求助!

楼主(2023-01-07):
主机电源开不了机,电源自带检测“按键”可以开机(就是短接线头),更换电源后可以开机,基本确定电源问题!

不知道是电源哪里问题呢?求助。。(图2短接按键可以开机)

网友:
PG信号没有发给主板吧

网友A:
24针接口上绿线对黑线短接,电源启动吗,启动的测量灰色线(PG)信号,还有紫色线的待机电源5V是否正常

网友B:
绿线脱焊了吧,检测按钮是直接模拟短接绿黑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针接口上绿线对黑线短接,电源启动吗,启动的测量灰色线(PG)信号,还有紫色线的待机电源5V是否正常 ...

灰色PG怎么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绿线脱焊了吧,检测按钮是直接模拟短接绿黑线么

绿色线没有脱落

网友C:
按3楼的建议顺序查下,有可能线头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3楼的建议顺序查下,有可能线头松了

PG信号多少V电压啊

网友:
这个难搞哦,应该不是突然鼓掌的

网友:
电源的输出电容是不是变质,变小,导致带不了负载

网友:
我在老站好像有个修PG信号的帖子,不太记得了。

网友:
找个回形针把绿线和随便一根黑线插一起,然后用万用表测量其他线,黑线都是地线随便接一个,然后测其他线 如果都是12V 5V 3.3V那就是没问题,如果测出一个不是这 3个电压的高了或低了很多都不行最大误差应该也就0.5V ,出现误差较大那就去修吧。如果短接黑绿线电源仍无反应 其他线都无输出那就是保险爆了,去修吧 肯定有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