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移动门的控制器

楼主(2023-01-07):
原因依旧是没零线了 一零一火变成两根火线,关键是控制器的电源部分没坏啊。就是遥控不能用了,控制板上的开 停 关按键就能用能控制电机运行。下边是图片。

主板整体图片

这个黑东西是变压器给lLED供电的这个没拆 看线路应该是LED供电的

两个电机 控制板标的是左电机和右电机,左电机还分开门、公共、关门,右电机也是这样。开关门时应该是两个电机同时运行。

220v电源接口和保险。

变压器 是不是铜线的也不知道。经过变压器变成12v交流电吧

12v交流电经过自恢复保险

12v交流电经过4个二极管整流

35v1000uf滤波

78L05给无线接收端供电。

无线接收端  DA引脚有1.9v电压按遥控变成2.9v 用万能表测量频率 按遥控时也有变化 变成622k赫兹了

无线接收端DA引脚连接下边14脚打磨了的芯片 芯片供电正常 vcc和GND二极管值也正常就是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