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不耐用的铜烙铁头缺口坏了怎么办?老主板上的拆解电容靠谱吗?看我测试

楼主(2023-01-07):
烙铁头分纯铜的和合金的还有最次的铁质。。铜头好用,热的快,但是铜制软,使用中容易损坏,缺口。怎么办??

如果家里有磨刀石,可以先用目数低的把缺口打磨掉,然后用目数高的修正。推荐大家买大刀头,大尖头等,用坏了上磨石修整!修整次数多了,虽然变小了,但是还可以继续用。如果买小刀头的话,磨着磨着就没有了。。。铜制的软,几分钟就磨好了。

我的铜刀头磨了个尖头,磨了个平头,一头两用。。2.3分钟就拆了某大牌主板上一堆电容。

另外大家都说那么老的主板上的电容拆了可以使用吗?某大牌2007年主板上固态,日系,台系都有,拆下后我用万用表测试一遍,日系容量衰减极少几乎没有。台系的很多都怀孕了。。。推荐拆机电容使用的话:日系固态大于日系电解大于台系固态,国产和台系电解不推荐拆了后再使用,我也不拆不测了,大家看图吧。

网友:
主板上电容一般比较难拆,主要是散热太快了。

网友:
铜头磨下还可以用,

网友:
铜烙铁头本来表面也有合金的,没有合金,用的没有氧化的快,几天一个头子就没了。因为本身焊锡丝就是强置换材质,跟铜元素快速的交换。

所以铜烙铁头只要磨过,合金涂层也就没了,基本也就废了,很快就烧没了。

所以烙铁头使用一定要保护合金涂层不要被破坏,特别是刀口的老铁,经常用刀口去撬弯脚的原件,很容易就磨掉涂层了,我就有这个坏习惯。

网友:
日系电容这么耐用啊

网友:
不用铜头好多年

网友:
消耗品,换个新的就行了

网友A:
你用的非铜头,其实里面也是铜

网友:
鼓包的电容都是坏的!

网友:
日本的电容居然这么好品质

网友:
日系电容就是耐操

网友:
你用这几块钱的烙铁拆主板电容?好拆?

网友:
我用细一点的锉刀修整

网友:
论坛中毒的吧,为啥要买铜头,话说我来看电容的

网友:
我是来看怎么修复烙铁头的。

网友:
我就一直用马蹄头电烙铁,焊48脚的U盘颗粒也很好用,

网友:
高频烙铁头便宜,随便整

网友:
烙铁头磨完感觉坏的更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非铜头,其实里面也是铜

用了几年t12,吸铁石能吸住,不是铜头吧?

网友:
这个电烙铁使用时温度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