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新版街电充电宝如何破解

楼主(2023-01-07):
我想不通为什么窝短接一根现在充电线上,但是充不了电,芯片注释我看不懂

网友A:
图2大电感旁边那个四面有脚的是升压芯片,测一下静态条件下周围的电容是否有5V,以此判断
1.可能是MCU直接控制升压IC的使能端,这样就需要断开MCU的这个引脚,把使能端接电源正端
2.可能是输出端通过单独的MOS控制,按键旁边那个3脚的可能是MOS,将它的23脚短接起来可以开启输出

网友:
没搞过这个。。。

网友:
换主控板吧,这种充电很慢

网友:
最后说一句,五福二安的输入输出,就这做工用料,丢垃圾桶毫不过分,拆电池换主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2大电感旁边那个四面有脚的是升压芯片,测一下静态条件下周围的电容是否有5V,以此判断
1.可能是MCU直接 ...

我试试吧!

网友:
我看了一下,知道楼主实际上是想以最小代价能让这个充电宝工作起来。充电宝里面实际上主要有两个模块电路,一个是充电控制,另一个是放电升压部分,另外这种共享式的可能还有一个授权控制部分,通常充电部分不会受共享授权电路的控制,最主要就是放电升压电路了,如果这个升压电路是I2C控制的,则升压电路是否工作是直接受共享控制电路的控制,要解除这个限制,就要知道I2C的一些控制代码,通常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这种情况基本上成本要比换升压板大得多,另外一种控制方法就是升压电路还是通常的电路,只不过通过EN使能端或者用另外的控制执行电路来对升压电路进行开关的控制,楼主可以查一下升压IC的电路,看有没有EN脚,如果有的话,电平是怎么样的,通常高电平是使能,就看一下是不是高电平,如果没有EN端,看一下供电脚有没有电压,或者是输出脚是不是直接接输出,中间有没有开关管什么的元件,如果这样也找不到方法的话,那就整个换板吧

网友B:
才50家元就想求破解?
现在的街电充电宝版本都有更新,破解难度大。但是也有偷梁换柱的办法。分二步,一、先正常扫码借出使用,等到几十分钟后做第二步。二、将你手中“捡”来的充电宝电放完,然后打客服电话投诉,说充电宝归还不了,遇到故障,归还了都没反应。这样就会有人过来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50家元就想求破解?
现在的街电充电宝版本都有更新,破解难度大。但是也有偷梁换柱的办法。分二步,一、 ...

你能软解,我给你500家园,你能硬解,我给你300,咋样?

网友:
不能破解的就喂垃圾桶吧,海鲜市场上大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能软解,我给你500家园,你能硬解,我给你300,咋样?

都能拆开了,硬解应该没多难。就像视频识别门禁道闸,里边就是个继电器输出控制开门,直接短接好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能软解,我给你500家园,你能硬解,我给你300,咋样?

板子上像是有颗MOS?直接短接焊好怎么样。软解需要知道通信协议,硬解简单些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