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美达atx电源,改的可调电源,电流调到1a,自激声大,求大佬恁给的意见,指导一下

楼主(2023-01-07):
自己按照图中加了电容(用的瓷片电容),15脚到二脚加了个20k电阻和104瓷片电容,求大佬指点

网友:
15脚和三脚不是二脚,可把20K电阻减小试试

网友:
15脚和三脚

网友A:
15脚和三脚,二脚和三脚也要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脚和三脚,二脚和三脚也要加

谢谢啦,今天加上了,15脚和三脚加了104涤纶电容和47k电阻,二脚和三脚加了104和20k电阻,现在电压14.4从1a到4a带55w灯泡没事,超过4a又开始自激了,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脚和三脚,二脚和三脚也要加

谢谢啦,调电压14.4v,电流4a带55w负载没有自激声,超过4a又开始又自激声音,啥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啦,调电压14.4v,电流4a带55w负载没有自激声,超过4a又开始又自激声音,啥情况 ...

把494工作电源调高到17V

网友:
你辅助电源输出电压是多少呢?最好是15-20v的,我之前改的明纬s350-27,用的12v辅助电源,也是有自激,但是换成20v辅助电源后,自激声消失了,后来又改了一台同样的,把辅助电源改成了18v,也是没有任何自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