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超人 RS7325 拆机求助

楼主(2023-01-07):
想换个电池, 但是拆了上盖后, 不知道怎么继续拆了, 哪位老铁可以提示下的?

网友:
机身卡扣,看见螺丝就拆。

网友:
见缝就插 没啥客气的

网友:
后面有螺丝啊

网友:
塑料成型工艺现在都上来了,有时很难看出接缝。
我前两天拆了个移动盒子的遥控器(进液体了),差点以为是一体成型的,最后还是找到了接缝。你这个也不例外。

网友:
超人两个字背面有个螺丝。

网友:
看看剪刀位拨扭下面是否有螺丝,有的剃须刀充电口里有螺丝!螺丝都拆下来后用撬片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