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改可调,带负载可以启动,空载不启动求教???

楼主(2023-01-07):
如题,空载不启动,只有带负载可以启动。按照图片方法,只简单改了调压,还没到调流量就不正常了。不知何故,大神给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道理啊

我又检查了一下,是有原件没有拆干净,应该是电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又检查了一下,是有原件没有拆干净,应该是电路保护了

没有负载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