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日本光电ECG-1350P心电图仪拆机维修

楼主(2023-01-07):
近日接修一台日本光电心电图设备NIHON KOHDEN Cardiofax m,Made In Japan的那种,问题虽然不大,但是由于摔过晃起来里面叮叮当当响,所以就不贸然试机了,整机拆解后仔细检查每一处地方确认没有问题后,再开始修不开机的问题。

整机外观,已经揭除按键贴膜

被揭除的按键贴膜

机身铭牌,年头是有点了,不过日本货还是抗造,主要工作部分都是低电压,再战几年到院方主动淘汰都有可能

面盖部分,左下大块的就是显示屏,拆这里是由于一开始以为是从内部可以拆到按键电路板

机器的另一半,图片上部是热敏打印组件,下部是主板低压部分,低压部分的下部才是220V输入部分

来看重点部分,左上开关两脚有电压,断电按压不导通,手里没有这种开关,发现该开关有5个脚,其中一个是金属盖焊接固定在主板上用于固定的

用小一字螺丝刀撬开金属盖,取出塑胶件和锅仔片,暴露出了开关内部触点。金属盖已经翻转90度立在左侧了,把按键板上的开关触点清洗处理一番,怎么清洗处理应该不用说了吧?

锅仔片边缘发黑,造成开关接触不良

用小一字刮除锅仔片发黑氧化部分,然后用擦内存条的橡皮把锅仔片好好伺候一番,装机复原,至此修复完成。
维修过程照片拍得较少,视频反而拍得较多,所以这个帖子图片就这么几个,但也还是讲到故障的重点了,全文完,谢谢观看。

网友A:
这么贵的东西,这么都得搞个大牌子的新微动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贵的东西,这么都得搞个大牌子的新微动换上

嘿嘿嘿,它不配用新微动

网友B:
又是大几百入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是大几百入账……

几百?那明显低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几百?那明显低了

哈哈哈,清洗的锅仔片不值那么多……你好歹换个新的呗

网友C:
更换一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清洗的锅仔片不值那么多……你好歹换个新的呗

这玩意修过和新的一样,微动几十种都有,哪里有那么多配件带?其实我一个都没带。至于值不值,如果在千万级的设备上,你找到并解决,那怎么也值个五万八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换一个就好了

它不值得更换,修好后就没问题的,放心用

网友D:
日本的东西做的还是一板一眼,不会像国产的拆开了处处是惊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日本的东西做的还是一板一眼,不会像国产的拆开了处处是惊喜。

不都是那样子的
医疗设备对各类认证的要求特别的高,如果该型号还要出口,则要求更严格,所以做工都必须要一丝不苟。
我所在的公司是国产医疗设备厂家,国内心电图机市场占有率第一,心电图机出口量第一。
我们的心电图机,无论是软件还是硬盘还是算法上,还是完全不次于日本光电的,所以日本光电的机器市场占有率逐年下降,无论是高端货还是中低端货都是这样子。
可惜公司和我签的有保密协议,每月发的有保密费,所以不能拆解给大家看,法律责任可不能担。

网友(2023-02-23):
引用 网友E:
不都是那样子的
医疗设备对各类认证的要求特别的高,如果该型号还要出口,则要求更严格,所以做工都必须要 ...

日本光电的航海雷达在国内销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起来挺抗造的呀,小日子在医疗仪器方面看来造的假少点

网友:
这东西我们目前也没法自己完全制造

网友:
修好凑活用吧,医疗电子8年都到报废年限了,这个明显超过报废年限了

网友(2023-04-19):
我拆过古老的热针式的心电图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