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不懂就问:制作LCR测试夹子,求助万用表的插头怎么选购

楼主(2023-01-07):
最近需要制作一对LCR测试夹子,夹子我已经购买了两只,但缺少万用表的插头,我从没买过万用表的插头,不知道它的规格是多少?要哪种类型的插头比较好?特来求助大家,万用表的插头怎么选购?如下图所示;

我已经购买的实物,如下图:

我想购买万用表的插头,做成如下图所示的连线:(虽然有成品卖,但我还是想自己制作)

在某宝上到处都是成品的万用表表笔,就是没看到有单独的插头,可以焊接或拧螺丝固定的插头

下面的这种音响用的香蕉头,是否合适当作万用表的插头来使用?接触电阻大吗?如果有比它好的,请给出结构更好的插头,谢谢

网友A:
适用于市场多数这个接口就好,最底下的这个是裸露的,不适合万用表,这是音频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适用于市场多数这个接口就好,最底下的这个是裸露的,不适合万用表,这是音频插头 ...

在某宝找不见单独的、可以焊线的、或者可以拧紧螺丝线头的插头。能否给个图片或链接,谢谢

网友:
搜下4mm香蕉插头就行

网友:
我买的这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某宝找不见单独的、可以焊线的、或者可以拧紧螺丝线头的插头。能否给个图片或链接,谢谢 ...

五楼已发,我也是买的他发的这种

网友:
都不错,可以共用。

网友B:
就是香蕉头呗,有几种规挌(直径)别买错了

网友:
这种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香蕉头呗,有几种规挌(直径)别买错了

我就是不知道万用表的插座是多少规格的,所以无法下手购买,据你了解,应该选用哪个?

网友C:
我用红包买了几个这种,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红包买了几个这种,很好用

谢谢,我已经购买5楼的那种插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万用表的插座是多少规格的,所以无法下手购买,据你了解,应该选用哪个? ...

你量下插座内径,一般表常用4mm插头,其它还有2,3mm

网友:
对就是这种,叫香蕉头或灯笼头,4mm的

网友:
5楼这个插头不错,可以买几个备用

网友:
跟着学学,看大侠都用啥。

网友D:
铃兰电子 2块5包邮

网友:
我买了几十个这种插头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已经购买5楼的那种插头了

提几点个人制作心得:
1、LCR夹具认知的误区:LCR四线开尔文夹具,实则是五线,有外包围屏蔽罩作为第五线。
2、这种开尔文夹实际上是黄铜镀镍再镍金,非常薄的镀金,用不长远。4mm香蕉头尽量不要选择带安全护套的。
3、LCR夹具具有一定通用性,可以同时使用在万用表、电阻仪等仪表上,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1﹞夹具、香蕉头,要么两者都焊接,要么两者都用压接,例如日置五线的L2101、日置四线L2107,夹具内部都是压接,插头内部是铆接;
    2﹞线材选择比较麻烦,线径必须大于0.63mm,线长不得长于1.2m。

4、开尔文具选择:闲鱼上有一批日置、和谱剪线开尔文夹,原来才20元/只,现在好像要45了,可以去谈一下价格;国产就选择埃塔开尔文夹,质量还错,也好安装;其他例如CL4875K 夹具使用范围太小。

5、4mm香蕉头选择:一步到位选择MC 22.2633镀金免焊接,达到低热势标准;其次,可选择赫斯曼930727700镀金免焊接;再次,可选择戴珑557、584镀金免焊接;最次可选择国产货3-7块一只。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铃兰电子 2块5包邮

我已经购买了那种L型的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