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mindray MEC-1000迈瑞监护仪不开机拆修

楼主(2023-01-07):
迈瑞监护仪维修拆解,故障现象不开机

整机外观

机身连接的附件

开始拆解,看得出来卡扣断裂,机器肯定是摔过

拆除面盖后,露出显示屏

拆除显示屏,露出主板部分

主板特写

显示高压条

拆除显示屏后的铝制框架

维修过程省略一万字,这个是老机器了面临淘汰了,维修过程没什么好说的,对这个玩意还是有自信的

大概摆弄一番准备试机

看到熟悉的开机界面

待机界面,组装好交给护士试机,不开机一般不影响附件监测功能,完工。

网友:
怎么修不用写,哪里坏了总得提一句吧

网友:
一般都是电源坏了吧?

网友:
连接线摔松动了?

网友:
故障点是什么?

楼主:
统一回复,拆开修好一半,胆大心细修好不难

网友A:
这个关乎生命的,一般人肯定不敢碰的吧

网友:
有保险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关乎生命的,一般人肯定不敢碰的吧

没把握的东西最好不要去弄,特别是日本的,说不定拆开了就装不回去了,2014修过日本希森美康血球仪,那叫一个复杂,液路,气路,传动,光电应有尽有

楼主:
国货迈瑞生产的,你可以了解下迈瑞,设备用料都是比较足,你猜有没有保险丝,谢谢关注

网友B:
这个现在都是开头,结束。过程省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现在都是开头,结束。过程省略吗????

是啊,这个故障没什么好说的,要是一个高级货你打开一看就是线断了一根把他接好那也是有技术含量的吗?看看内部结构和做工才是重点。

网友C:
我也有一个,缺配料,不知道怎么测试,能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个,缺配料,不知道怎么测试,能开机

能开机就问题不大

网友(2023-02-09):
实时时钟还要换一下主板上CR1220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