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欧姆龙电子血压计拆解维修:omRon HEM-7121

楼主(2023-01-07):
漂亮护士小姐姐拿来一个欧姆龙电子血压计要我看看,这玩意嘛低价值,看看就看看,开拆

整机外观,设计还是很小巧和美观的

拆除面盖,用小一字撬很容易就干下来了

拆机后还试机一次,同先前故障一样,显示E1,气泵没工作不能打气

把显示屏翻过去,露出主板,注意右侧有4个焊点连接上下部分

主板特写来一张,这个机器设计上就没考虑到维修方便,拆这个玩意费劲
主板上那个白圆点用一字铲除,然后直接拔这个主板,上图的4个焊点位置铜箔弄坏了,不过问题不大
还有就是电机的取出和下部的电路板拆除是真费劲,虽然一个螺丝都没有,但是从设计上真没考虑过维修,差评

把气泵拆解后虽然有变化能够运转了,但是仍然不能够打气,放弃维修,电路上引4根线进行连接,整机复原

电机信号,虽然买一个很便宜,但是相对来说没有维修价值,说这个玩意是坏了就扔一次性的也不为过

淘宝上才158一个,不考虑了,只能退回给漂亮小姐姐了,只能不好意思了,本来弄好也就是算帮忙了,但是忙帮了事没办好,也怨不得我技术啦,要理解下。

全文完,谢谢观看。

网友:
看这碳排线就知道这基本就是一次性的。。。

网友:
说这个玩意是坏了就扔一次性的也不为过

我的欧姆龙电子血压计2013年买的,就自己家里用用,快10年了,功能正常。

网友:
医院基本标配这货

网友:
小姐姐呢?

-=-=-=-=-=-=-=-=-=-=-=-=-=

网友:
可以配一个小气泵,价格也不贵。

网友:
额,树脂PCB板

网友:
做工还不错,小姐姐呢?

网友:
我是来看小姐姐的!结果.......

网友:
特别注明漂亮小姐姐,却不放上来

网友:
这个才一百多吗

网友:
楼主开篇就说便宜货,干嘛还抱怨不方便你维修?
方便你泡MM?那就不是工厂该管的事了,哈哈哈。

网友:
本来就没打让你修

网友:
原来不只有我一个人是来看小姐姐的……

网友:
电机能够运转说明控制电路是好的,不能够打气是不是气泵头出现了问题,比如密封圈老化或者破损什么的?

网友:
拆都拆了居然不修好它,差评

网友A:
这个腕带有个坑  有使用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腕带有个坑  有使用次数。

资本都计算好了使用寿命,不会让用户用太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腕带有个坑  有使用次数。

腕带上还有计数器啊,我看它的腕带和主机相联的地方只有一个气管,没有通讯线路啊
不知道是怎么计算心跳和血压的

网友:
气泵是有寿命的,坏了不奇怪,跟使用频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