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全新外贸吉他音箱GA-15

楼主(2023-01-08):
今天刚刚收到,试了一下机就开拆。

1,正面长这样。

2,背面

3,音箱电源是110V,美规插头也很特别(防误插?)。不磨平想误插也插不进去。

4,变压器输入110V,输出9Vx2。

5,里面就是这样,箱体用的密度板。

6,喇叭正面,4Ω 10w.

7,电路板。

8,TDA2030音频放大。

9,试机图。

感谢大家观看!

网友A:
看到熟悉的TDA20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熟悉的TDA2030

收录机里的主力军

网友B:
插头不对称是为了区别零线和火线,美国的两脚插座是一脚大一脚小用来区分零线和火线,所以保证即使不接地的两脚插头也有一定的安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头不对称是为了区别零线和火线,美国的两脚插座是一脚大一脚小用来区分零线和火线,所以保证即使不接地的 ...

感谢大佬赐教和打赏鼓励!已重新编辑

网友C:
吉他音箱,是用于电吉他输出的那种音箱吗?去年在某宝帮人买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就要12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吉他音箱,是用于电吉他输出的那种音箱吗?去年在某宝帮人买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就要1200。 ...

大同小异吧 价格 品牌可能有差别 功能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同小异吧 价格 品牌可能有差别 功能差不多

我还以为吉他音箱里面有什么特殊地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以为吉他音箱里面有什么特殊地方呢,

就是一个通过拾音器把吉他的声音放大

网友:
不大。二十年前,同学买了个吉他音箱,大概是10寸的喇叭。

网友:
我手上还有一块2030的功放板,好久没用了。他这个是单声道的,只有一颗芯片哇。

网友:
现在好多外贸转内销的,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外贸转内销是吗?

网友:
用的是一个2030

网友:
这跟普通音箱差别不大吧

网友:
“外贸”啥意思?加工后出口的?那个喇叭不难不成是防弹不~木仓射不透?

网友:
外销除了电源电压区别,还有什么优点?没看出来,满满的山味

网友:
熟悉的TDA2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