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自制表笔

楼主(2023-01-08):
用香蕉头改,线用14AWG硅胶线,内阻非常低,耐高温还超柔软,香蕉的头头用M3开牙

网友:
没看见成品啊?

网友A:
难道是用丝锥磨成针的?

网友B:
那句话该改了 :只要功夫深,丝锥磨成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用丝锥磨成针的?

丝锥开牙,买的成品笔针,可换m3不同规格的笔针,笔杆就容易了,拿个塑料通心杆开个m3牙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句话该改了 :只要功夫深,丝锥磨成针

丝锥是开牙用的,笔针是买的成品,可以换m3通用的不同规格笔针

网友:
插头什么材质

楼主:
铜,香蕉m4插头都是铜的吧

楼主:
这阻值不知道是不是表有问题

网友:
厉害,创意无极限。

网友C:
这块表太辛苦了,付出太大了。

网友D:
这手工没治了,真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块表太辛苦了,付出太大了。

工作用表又不是抚摸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手工没治了,真棒

主要是能匹配表笔的接口难找,又要上表针又要能焊接线材又要能安上笔杆

网友:
自作的比买的好多了,下次自己diy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