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2258H 跑rdt,全选忽略为什么仍然会fail?

楼主(2023-01-08):
如图,ecc给24 28还是32结果是一样的。所有的count都选择dont care,但是仍然显示rdt失败。求还有什么隐藏因素可能导致rdt失败呢? 感谢。
颗粒为2颗几乎全新的1T23,不跑rdt开卡正常。

网友A:
坏块过多,ecc继续往下调试试,看下你的坏块表,调到37或许能过的
好像坏块数最大是255超过就报坏块过多,不知道能不能取消这个限制
我开卡也经常遇到某个ce坏块特别多,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ECC设置32是不是太低了。

网友B:
ECC设的不合适,SLC 10~20, TLC 40~45;坏块超255会报FA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ECC设的不合适,SLC 10~20, TLC 40~45;坏块超255会报FAIL

感谢。2258H坏块总量不能忽略么?

网友:
ecc可设55,试试看

网友C:
把255上限去掉,或者改大E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块过多,ecc继续往下调试试,看下你的坏块表,调到37或许能过的
好像坏块数最大是255超过就报坏块过多, ...

似乎40也不过,测出来的坏块数量几乎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255上限去掉,或者改大ECC

所有上限都设了dont care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C设的不合适,SLC 10~20, TLC 40~45;坏块超255会报FAIL

现在的TLC的ECC可以和以前的MLC拼了,TLC ECC15bit 0坏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