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图纸制作,PCB图纸制作

楼主(2023-01-08):
排线断了,感觉排线设计有缺陷,非常容易断,
所以想画一个在淘宝上打几个看看效果。
我不会用软件,只有排线实物图,
能把触点顺序、排线宽度这些标注出来,
有大神会做吗?谢谢你们

原理示意图

排线宽度1:1示意图

排线背正走线扫描图

排线背面走线扫描图

网友A:
直接给图,做软排线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给图,做软排线的就行。

给谁?我就是没有图纸  只有示意图

网友:
你的排线头那里,每个触点的宽度是多少?如下图所示:

触点1连接到哪里?2又连接到哪里?7和6呢,各连接到哪里?

没有以上参数,没有一个人能画出来的

楼主:
有线序,相同的数字就是相通的,宽度除了你标出来这个宽的是1.5MM之外,其他宽金手指是1mm,窄金手指是0.5mm的。

网友:
没几个会折腾的,直接飞线吧, 反正脚又不多。

网友:
飞几根铜丝,快捷还方便啊!

网友B:
这个看你预算多少,目测打样费用上百了,费用到位,分分钟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你预算多少,目测打样费用上百了,费用到位,分分钟搞定

预算到位我还到这里问  ?

网友:
引用 楼主:
预算到位我还到这里问  ?

这个软排线打样不便宜,以前做带按键的问了一下打样费最低六七百。

网友:
引用 楼主:
预算到位我还到这里问  ?

别人帮你也需要花时间的,时间就是金钱啊

网友:
成本不低,建议飞线

网友:
抄板应该要用到二次元的,否则数据不准确,黑色覆盖膜盖住的线路里线宽线距也要测量,还有金手指的宽度厚度,金手指背部补强片的厚度,太薄不稳定,太厚插不进连接件。
如果重要设备上用的找个小fpc厂花几百块可以搞定,觉得贵的只能另外想办法了。

网友(2023-08-12):
看能不能淘到二手的排线,打样很贵的

网友:
直接给图直接给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给图,做软排线的就行。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C(2023-11-18):
成本太高,建议直接飞线,配合显微镜,其实难度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本太高,建议直接飞线,配合显微镜,其实难度不大。

不需要显微镜  主要是排线质量太差  非常的薄  非常容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