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两个元件

楼主(2023-01-08):
白色方块

黑色方块

这个黄泥里不知是啥

网友:
拆的不够彻底啊

网友:
有很多铜线,不会是个升压变压器吧,高压包之类的

网友:
经常干类似的,没用的电路板,在上面才需要的元件

网友:
怎么会有黄泥巴呢??密封用也不对呀?

网友A:
像腌咸鸭蛋的黄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腌咸鸭蛋的黄泥

够入味了没?

网友:
调感式调谐器的切换线圈?

网友:
这是什么上用的电路板。

网友:
黄色的是什么?密封胶么?

网友:
里外不知道干啥地

网友:
那个上面铜好多,拆了卖铜吧

网友:
黄色的是什么胶

网友:
赶紧砸黄泥巴………………

网友:
以前也喜欢拆元件,现在直接从料板上找到合适的拆。

网友:
黄泥巴里有金子

网友:
可能是电感电容器。芯片用打火机烧开有彩虹,单片机里面最全,有cpu运存和存储器等。

网友:
白色的应该是水泥电阻,黄色的象是三极管,那个大插排不知道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