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奥克斯压力煲纯粹瞎折腾,多看多拆是王道

楼主(2023-01-08):
     最近拆的东西可不少,修好的却不多,纯粹瞎折腾,就像前两天嫂子拿给我一个奥克斯高压煲,说是通电报错无法加热,从来未修过高压煲,纯粹好奇,于是拿回去就拆了,发现底盘,电路板之前小强大聚会开派对,吃喝拉撒搞到到处狼藉一遍,我也没通电再测,直接拿药用酒精洗刷刷,晾干后通电,已经不会报错,按各项加热模块也完全正常,随便选了一个加热了一会,满以为已经搞定,电路板的元件也不多,我也大致地测量了一遍,无发现有问题,就上回盖交货。。

     第二天嫂子就跟我说高压煲又不行了。。加热只要超过一分钟就响警报,具体报什么故障码也没说。再度返工,再仔细看电路板上各元件,总算日子有功,发现一个电容防爆纹变宽了。已经把外皮逼到几乎没有了。。一般电容鼓包,,或者底部鼓包漏液都见过,,防爆纹变宽是第三种情况,,之前曾经听电磁炉维修高手提过注意防爆纹,焊下来测量果然容量已经只有几百纳发了。。原来的470UF已经几乎无容量,但外观上看不细心看真看不出来。翻箱倒柜才找到1000UF的35V电容,还是个“你吃糠”咧,新电容比原电容大得多,原来的位置比较窄,强行把旁边电阻挤开一点才勉强把电容装下。。满以为这次应该没问题了。。通电装机,,, 一通电就弹个"E4“故障码, 毕竟从未修过这类东西,,上扳手快查看,,却被告知不是会员不能查,充钱又显示无法充值。。。。上度娘看,满屏的E4故障把矛头直指压力开关。。。
     用万用表测量开关两边它又是通的。。。百思不得其解,,反复测量都是通的。。于是又把刚焊的电容拿出来检查,似乎有一只脚焊得不够牢有点松。固难度这也会导致报障?重新加焊好,又重新装机通电测试。。又可以了。。。。加热选择模块后超过10分钟无问题。。。发个微信给我哥说修好了。。刚说完直接打脸。。倒水再次加热,,刚通电就弹E4。。无法又重新拆开,研究一番才把压力开关拆开,,之前未拆开未看到触点本打算重新买一个,后来仔细观察才发现哪两个小触点,拆开压力开关小心用砂纸把触点上下仔细打磨一番,这次总可以了吧,,装好通电测试,,涛声依旧,只好再次拆下,,触点两边还有一侧薄薄的触点,再次用砂纸打磨上层,再用万用表反复测量开关两边,总算确认是通了。装机上电加热。。。。。完美修复,,看看表,不觉已经夜深11点05分 了。就这么个压力煲居然走了几次弯路。高手可以掠过,由始至终我真没想过电容以这种故障表现,E4故障我也从未修过,压力开关时好时坏也影响我对故障的判断。也许折腾的乐趣就在于此吧。当你抽丝剥茧,最好搞定一种满满的满足感令你继续坚持瞎折腾下去。。哈哈。谁叫咱菜呢。写这帖子给各位新手提个醒,电容的故障表现并不一定全是鼓包漏液。。观察一定要很细致,多看,多拆就是菜鸟成长的唯一路径。。

网友:
能修如己不错了,谢谢分享。

网友:
修东西就是这样,测试经常要反复拆装。厨房电器就更加问题多,油烟污垢,湿气腐蚀等都是隐藏故障,没有一些时间很难发现问题的。曾经修丈母娘家的微波炉,就是一个色环电阻的腿腐蚀断了,找了很久才发现。最后都是把板子洗干净,整个PCB都灌上硅橡胶封起来。

网友:
又节省不少钱呢

网友:
多看,多拆就是菜鸟成长的唯一路径

网友:
修好了就是好汉一条。

网友:
道路曲折、前途光明

网友:
论坛皆高手

网友:
过程曲折,结果还是好的

网友:
自己修,不求人

网友:
好的也要拆

网友:
这东西挺好用的呢,尤其是炖肉

网友:
修多了,菜鸟就起飞了

网友:
学习一下,积攒经验。  感谢分享经验 。

网友:
不拆开看看连原理也不知道,还咋修?只有多看,多钻研原才能修的。

网友:
AUX是廉价品的代名词,做工和用料还算可以,毕竟成本摆在这。

网友:
先学习了,,我的那个九阳电压力锅,网上的人都说容易坏。。不过目前还没坏,等着坏了就有经验了

网友:
多拆多修积累经验

网友:
一次生二次熟再多来几次楼主就成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