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NVME固态做系统机械盘当仓库有危害吗

楼主(2023-01-08):
是这样的, 之前C盘做系统一直用的普通SATA固态, 另外一个D盘就一个机械盘.

最近整了另外一个机子, C盘入了个NVME 固态, 因为一直看到推荐, 铨兴啥的.

用上了之后速度感觉确实是快不少.

问题来了, 这NVME固态速度太快了, 我装的WIN7系统, 一点开机, 就马上关了, 但是感觉我那块机械的盘速度跟不上, 因为系统很快关机成功, 然后这个机械盘被强行关机了一样, 甚至还有点嗒一下的声音, 类似提前断电了一样.

之前用SATA固态的时候感觉同步性还比较好, 关机还不是直接瞬间的那种

想问下坛友有没有这种情况, 这样会伤硬盘吗

网友:
机械盘嗒的一声是敲盘的声音吧?确实感觉有点危险,干脆买个USB接口接机械盘,提前弹出再关机

网友A:
估计WIN10系统应该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WIN10系统应该好一些

不清楚, 不过你这一说, 我确实装的是WIN7, 这台电脑没装WIN10, 我其它WIN10的机器装的是SATA固态

网友:
应该没影响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开机键关机,那就是BIOS级关机,机械硬盘没反应过来。如果你用的Windows软件关机,那放心,系统发出断电指令前,会先关闭所有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开机键关机,那就是BIOS级关机,机械硬盘没反应过来。如果你用的Windows软件关机,那放心,系 ...

问题是原先关机一切正常, 现在用了NVME后, 关机 很迅速, 然后机械盘就出现嗒一声被突然断电一样的声音. 非常明显

网友:
机械硬盘做系统盘关机的时候一样会有断电的动作啊,只是你之前没注意吧

网友:
人家的意思是指令发出了,硬盘拉胯,没跟上

网友:
这个和你换NVME固态没有关系

网友:
都是这样的操作的呀,电子的速度非常己的,放心

网友C:
OS关机有unmount硬盘这个操作,看看linux的关机就明白了。你这个问题是关机指令一下,D盘通常休眠中,刚醒来发现是关机,就立刻卡塔一下回到关机位置去。至于伤害,一天几次的量还不至于有明显影响。

鞋子是用来走路的,你是想拎着鞋走路?

网友:
SSD+机械硬盘这种双硬盘组合形式,遇到这种情况很正常,都是系统先关闭,然后机械硬盘还得读写一下,整机才能彻底关闭。

网友:
我的C盘就是NVME固态,Windows10系统,数据盘是笔记本机械硬盘(为了降低噪音),经常是关机时机械硬盘从休眠中苏醒,然后被关掉了,但是我想应该对寿命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win7的话,把快速关机那些个取消了,来个阻止或者把硬盘的自动休眠打开,让机械硬盘在不用的时候自己休眠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OS关机有unmount硬盘这个操作,看看linux的关机就明白了。你这个问题是关机指令一下,D盘通常休眠中,刚醒 ...

倒是觉得C盘让他坏去都无所谓, 反正换固态就行了. 就比较在意另外挂的机械

网友:
不放心的话用CrystalDiskinfo之类的看看不正常关机次数吧。我感觉应该问题不大,关机时系统关闭所有硬盘。硬盘本来高速转动的,减速后停止转动。
日常做系统用SATA和NVME应该差别不大,不会大文件长时间读取。

网友:
正常关机,应该不会损伤硬盘的吧。不过重要数据还是做好备份吧。

网友:
机械盘耐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