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前几天买了个坛里的u盘,频繁断开。究竟是电脑问题,系统问题,还是。...

楼主(2023-01-08):
慧荣SM3267主控,就是拷了点音乐进去,拷的过程都没问题。速度也可以。就是在听的时候,频繁地断开。然后连上,刚开始十分钟。断开,连上。。后来就频率快多了。。找商家沟通。让我换台电脑试试。换个系统试试。。。换了两个电脑试了,都会断。。又让换系统试。。。以前遇到过是TF卡这种现象,直接退了当时。这个毕竟快过年了。就返修了。。。

网友A:
与笑着无奈买的吧?我也有几个SM3267的也是一样的毛病,是U盘的问题。。。其它U盘正常。我开始也想售后看看,+后来用电吹风加热,可以识别,就是不晓得何时毛病又犯,

网友:
看来是通病。

网友A:
可能是吧,电吹风可以暂时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笑着无奈买的吧?我也有几个SM3267的也是一样的毛病,是U盘的问题。。。其它U盘正常。我开始也想 ...

不是无奈的。不是不能识别,就是老自动断开。我也意识到是热的问题。跟卖家说了,大部分U盘都用一会儿会热的烫手。这U盘竟然不热。其实也不想返修。毕竟还要掏运费。卖家没有运费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吧,电吹风可以暂时恢复。

求助晚了。已经返修了。早知道先来求教老师了。毕竟才拿到手两天,就跟商家沟通了。。只是百思不得其解。卖家的出货量不小,不应该是我运气差的问题。他说我是第一个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吧,电吹风可以暂时恢复。

电吹风能恢复 难道是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吹风能恢复 难道是虚焊》?

应该不会,可能是元件老化。我只吹几秒。暂不清楚毛病会不会再犯。

网友:
坛里的没售后,不敢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吹风能恢复 难道是虚焊》?

又不识别了,就一会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助晚了。已经返修了。早知道先来求教老师了。毕竟才拿到手两天,就跟商家沟通了。。只是百思不得其解。 ...

第一次?你别相信啊。卖这么多,你我都出现一样的问题,我有2个128G的不能正常识别。

网友:
U盘还是买正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笑着无奈买的吧?我也有几个SM3267的也是一样的毛病,是U盘的问题。。。其它U盘正常。我开始也想 ...

买过俩一样的U盘,一个速度是另一个的一半

网友:
无奈的盘,也还可以啊,我用了几个,我记得903 挑主板来着

网友:
还好我运气不错,买了几个无奈的盘,都没啥问题。

网友:
我自己做了几十个U盘,也遇到过个别U盘频繁掉盘的问题。

网友:
SMi主控通病,坏的快,基本都是跑测试软件掉盘。
我用过4个smi328x,都是只能插后面的usb,前置usb3,和usb3延长线,以及usb2均无法通过测试。

网友:
估计是颗粒的问题,尽快联系卖家,短时间出问题了一般都会给处理

网友:
这个状态是不是掉盘?
903也有一批掉盘的,神tm换电感,我换了一样解决不了,只能扔一边吃灰

网友:
显然是闪存质量问题,就是漏电,时间越长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