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铁们我今天就不修仪器了,我们今天来修个电磁炉吧

楼主(2023-01-08):
老铁们我今天就不修仪器了,我们今天来修个电磁炉

电磁炉是公司的清洁阿姨给我修的
故障现象:用着就跳闸了
牌子是:苏珀尔

拆开发现保险管已损坏

测量整流桥发现已损坏

测量IGBT发现已损坏

更换损坏的零件

IGBT忘记拍了

更换新的保险管

串联灯泡上电试机

灯泡发亮

由于这台电磁炉是过EMC认证的所以220V输入的滤波电容较大,会导致串联的灯泡发光,如果灯泡的功率较小建议使用100W的灯泡

由于我没有100W的灯泡 ,只能使用2个40W的灯泡并联使用

灯泡微亮正常

然后可以拿个铁板放在线圈上仔细听有没有哒哒哒的声音,如果有说明IGBT已经工作正常,
再把铁板继续靠近线圈盘,灯泡会一下子变为最亮,然后电磁炉复位,这就说明检锅和IGBT工作都正常,可以直接不串灯泡试机了

试机2分钟,工作都没啥问题,维修完成

总结:
1.IGBT损坏可能会带走整流桥和保险管,然后IGBT的G级上的18V稳压管也要测量下
2.18V稳压管损坏的话就要测量前面的图腾柱 (ss8050和ss8550)
3.维修完成后防止炸鸡记得串灯泡再上电
4.用贴板靠近线圈听有没有哒哒哒的声音可以判断IGBT工作正不正常
5.再把铁板继续靠近线圈盘,灯泡会一下子变为最亮,然后电磁炉复位,这就说明检锅和IGBT工作都正常,可以直接不串灯泡试机了
6.电磁炉其实很好修,除非单片机炸了,不然基本都能修好

网友A:
又学习一招,不过现在很少用电磁炉了.

网友B:
还没有灯泡插座,以前炸了一回,比较怕修电磁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学习一招,不过现在很少用电磁炉了.

燃气还是电炉?我觉得电磁炉挺方便的。特别是下面,煮各种青菜等

网友:
感谢分享……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C:
第一次修换好后直接惊天动地的一声。

网友:
家里电磁炉坏了 学习学习

网友:
收了不少坏电磁炉,还没空修!

网友:
IGBT有两脚好像锡有点少?

网友:
现在电磁炉用料好差,塑料放几年自己碎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有灯泡插座,以前炸了一回,比较怕修电磁炉。

新建小区装修房子的垃圾堆里有的是灯泡及灯泡插座。 开玩笑的,可以买一个,灯泡插座几乎用不坏。偶尔用一下,不想占地方不用插座也没关系,直接将导线焊上去也行,就像楼主一样。

网友:
家里自从不租房子了就不再使用电磁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修换好后直接惊天动地的一声。

故障点没真正排除。

网友:
不错修复,好的igbt不好买

网友:
修电磁炉有点浪费了

网友:
不错,楼主技术高还热心

清洁阿姨怎么感谢你

网友:
厉害啊,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电磁炉修理不难,就是现在的用料越来越差,没有修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