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CPU核显I7 4790K和AMD锐龙7000的哪个性能更强些,差别有多大?

楼主(2023-01-08):
这些年一直使用I5-3450和I7-4790K的核显,感觉对我来说足够用了,既静音又节能。但是如果升级CPU选择AMD的7000系列CPU,它的核显性能据说很弱,我想知道比我的4790K核显还弱吗?如果比4790K的核显强,那我就没有必要买显卡了。

网友:
买新不买旧,你不会失望的

网友A:
那个4600HD显卡啊,哎买13代处理器吧,核显很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4600HD显卡啊,哎买13代处理器吧,核显很牛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本来想等着7000能省个显卡的,结果就只给了个亮机卡,还是等13便宜了上13吧

网友:
以为打的是老虎  仔细一看就是只小猫有什么可对比的吗

网友:
这配置我觉得没必要升级...

网友B:
根据你使用的情况我看5600G就是和你用了,7000系列太贵了。5600G集成的显卡相当于750TI性能可以低效吃鸡了。内存要上到8G*2或者16G*2,主板可以上B450或者B550,显卡总线走PCI-E3.0。

网友:
拼多多券后5600G可以做到700左右吧

网友:
4790K也还能出个好价,是该换的时候了。

网友:
其实吧5600G也就是3600的升级版,+集显的钱,我的意思还是分开搞,上个400左右的1063也比集显强,不管玩游戏还是做设计,都是一样的。

网友C:
AMD真香,我选 Intel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真香,我选 Intel

花钱的都不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使用的情况我看5600G就是和你用了,7000系列太贵了。5600G集成的显卡相当于750TI性能可以低效吃鸡了 ...

现在4790K + 32G内存的性能对我来说还够用,但是就像女人想买新衣服一样,有点想换的欲望,但是也不急,赶个好机会再说,就是先在这里问一下。另外,5600G的CPU跑分才是4790K的2~3倍,感觉真正使用时不会感觉到速度有明显提升,或许不值得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4790K + 32G内存的性能对我来说还够用,但是就像女人想买新衣服一样,有点想换的欲望,但是也不急, ...

你理解错误了

网友:
你还不如直接加个显卡,现在750TI很便宜,省得换平台还麻烦。

网友:
4790眼下够用的话,可以考虑升级到12100F,出了二手后没准倒找钱,性能提高很多,多个几年保修,还省电些。

网友:
4790K是小弟弟了,可以升级amd7000

楼主:
谢谢大家,我主要用来上网及做一些开发,现在4790K + 32G内存的性能对我来说还够用,如果现在升级楼上各位提到的配置,CPU+主板+内存都得一起换,暂时还没有升级的打算。只是想知道,AMD锐龙7000系列的核显是否比4790K的核显还弱,如果不弱于4790K它的核显基本可以满足我的需求。

网友:
AMD锐龙7000系列的核显是否比4790K的核显还弱

7000系列核显把HD4600按在地下打...........7000已经摸到3050了

网友:
AMD台式机锐龙7000系列的核显肯定是比HD4600强好多倍的,但肯定不会像楼上说的摸到N卡3050,楼上说的是新发布的7000系移动APU。。。。。
台式机锐龙7000的核显比英特尔12/13代核显游戏强一些,视频解码支持差一些。
台式机核显游戏最强的是AMD上一代的5700G,比一代神卡750Ti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