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法拉电容启动控制

楼主(2023-01-08):
场景: 全时在线
最高电压: 15V
停止工作条件: 电池电压<9v
充电及均衡条件: 电池电压>12.4v
充电电流: 恒流充电, 瞬时最大电流225mv/采样电阻(R100)
放电条件: NMOS的S极>D极10mv(电位器调整)
放电最大电流: NMOS*个数决定
电容电压均衡方式: 电容搬运(有比没有好,充电电流本就不大)
静态电流:<100uA (FD2103, INA199决定,其它的忽略)
其它: 电容强制/自动充电跳线选择
--------------------------------------------------------------
充放使能: INA199采样进FD2103负输入,11v稳压二极管串进FD2103正输入
其中:放电使能接004N03, 充电使能接PNMOS给充电及均衡供电
充电电流控制:qx9920

INA199+004N03算不算理想二极管
那一堆堆的是用的花仙子焊锡, 效果如何大家看,温度300度以上

网友A:
这是并汽车电池上用的?

网友B:
这不就是那个超级电容启动电源的控制电路,哦那个还加入了升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那个超级电容启动电源的控制电路,哦那个还加入了升压电路

升压, 为啥?

网友C:
插排地方给电容补电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排地方给电容补电的吗

均衡电路,平衡法拉电容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并汽车电池上用的?

冲着这目的去的, VCC接电容串的+, C-接电容串的-, 地接车壳

网友B:
现在的汽车启动电源有种像autowit这样的,很多其他品牌开始仿制,本质里面是超级电容,夹在没电无法启动的车辆上,通过电瓶残存的电,给电容升压充电,充满后,电容开始放电30秒,期间可以通过电容的大电流启动车辆。也就是通过不能启动的电瓶,用电容瞬时聚能做个补充

网友:
这个板子看起来有点儿意思啊

网友:
平衡法拉电容电压

网友D:
主动均衡是否有必要?我有个6串的飞度均衡板,
不知道装上去是否利大于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汽车启动电源有种像autowit这样的,很多其他品牌开始仿制,本质里面是超级电容,夹在没电无法启动 ...

电机感性负载, 玩的是电流, 升个压可以提高能量,个人认为内阻可能更重要些,  即使9V的500F电容也能蹦起个车吧, 升压意义在哪里. 升压后倒灌电机和电池, 对电池好吗? 电池没电真可以换. 30s, 感觉像小孩预设场景啊, 我开启启停功能你30s怎么玩? 每次都拿出来接个气?  用法拉电容是冲着电池延寿去的, 做这个模块就是想那两千块钱的电瓶能晚上年或者直到卖车都不换.
对油车启动的不同理解得到不同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动均衡是否有必要?我有个6串的飞度均衡板,
不知道装上去是否利大于弊。 ...

均衡不是主要目的, 主要目的是当外部电压比电容电压低就低阻放电帮电池一把, 外部电压到12.4v才充电不吸干电池, 低于12.4V电容与电池单向断开只放不充电容的漏电不会拖累电池寿命

网友E:
并在电瓶上启动汽车,长期用没必要,电瓶坏了就换新。但是应急启动一次就值了,我自制的锂电池启动电源就发挥过大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并在电瓶上启动汽车,长期用没必要,电瓶坏了就换新。但是应急启动一次就值了,我自制的锂电池启动电源就发 ...

这冬天东北兄弟天天开车盖,赚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冬天东北兄弟天天开车盖,赚翻了

东北那是有必要的,那嘎达太冷了

网友F:
看样子这个可以用来给轿车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样子这个可以用来给轿车启动。

温度首先过不了, 不能夏天用

网友G:
我曾经试过,将电容放到汽车的空滤盒子里,那里面一直冷风嗖嗖的,
夏天工作时候也不会太热。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曾经试过,将电容放到汽车的空滤盒子里,那里面一直冷风嗖嗖的,
夏天工作时候也不会太热。 ...

反手一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