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解爱普生标签打印机LW-C410,改直流输入

楼主(2023-01-08):
单位去年买了个爱普生标签打印机,也没有USB连接,居然也没有直流输入,相当奇葩!本贴重点是拆机,改电路相当简单不值得一提。我在百度搜索里找过,只找到相似搜索项而无实际内容,说明还是有很多人有改装需求的。而且这货也是热打印原理,所以耗电量不低。

就是这货,请无视我的粗短小胖爪爪!

标签

拆后盖共需要6根螺丝,色带仓这里面共4根,注意大小不同,右侧的两个是大的!

这黄色的两根也是侧盖,共6根,下面的这两根是电池仓的固定螺丝也可以一并拆下。

用指甲或卡片就可以拆开后盖(色带仓的另一侧)不困难。
下一步拆前面板,共两根螺丝,注意有排线先取下。这一步也不难,用指甲可以搞定。
前面板第1根螺丝

前面板第2根电螺丝

第三步,一起拆机芯、电源板、主控板。
电池仓侧面2根螺丝。

下面2张图是机芯的4根螺丝

电源板2根螺丝,取出前将排线取下,几根排线取下,方便操作。

原计划在这个锁孔里出线,装明插座算了,就像上图,结果侧盖上还有锁孔盖,放弃此办法,只能重新打孔。

取下的一片东西,机芯拆散了我肯定装不回去,果断放弃拆机芯!

这是外壳

主板上有主芯片,蓝牙,内存三大部分

内存和蓝牙模块

主控芯片

把原电池仓接电源板的负极取下,并在电路板上焊一根负极

焊接一根共用的正极,那里正好有个孔穿线,

三根线焊接在直流插座上,用的是5.5毫米的直流插座

接线,其实电源板上有相应的电源插座焊接位,但是相应的插座不好找,放弃原位改装,直接打孔。

成品图1

成品图2,闲鱼买的9V电源还没到货,所以还没有正式测试。

结尾,多谢各位朋友观看!

网友A:
要改就一步到位呗,比如改锂电+DC-DC模块,用TypeC外接充电,更通用一些

网友:
看着挺精致的~

网友:
我现在用P1000,非常方便。单位用400这款难道是独享?

网友:
纯粹改的话好像不用拆这么细,不过还是感谢楼主让大家分享这么多机器的细节 。

网友:
做工也不错,改锂电算了

网友:
6节AA电池吗?电池仓里面做文章?整两串锂电?

网友:
改成typec供电,电压诱骗输出9V,一个小板子的事,充电宝和手机快充头都能供电。

网友:
手艺不 错,拆改的挺细致

网友B:
9V啊,那太简单了,18650俩串就好了

网友C:
用TypeC外接充电,更通用一些

网友:
用两节14500和占位桶也可以啊,就是不知道续航时间如何。

网友D:
估计12V的电源也可以用。

网友E:
改单位的,弄坏了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改就一步到位呗,比如改锂电+DC-DC模块,用TypeC外接充电,更通用一些

考虑过这个方案,家里只有18650,电池仓内装不下,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9V啊,那太简单了,18650俩串就好了

两串充电不好整,还要平衡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单位的,弄坏了咋办?

改坏了,直接申请新的,所以基本无后顾之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12V的电源也可以用。

没敢试,我的另一台LW-600P,就是6节电池,是电源是11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TypeC外接充电,更通用一些

不懂那些诱导模块在输出电压之前,是输出多高的,怕搞坏

网友:
我的爱普生标签机也是用6节电池,我用镍氢也带的动。
但是外接电源很奇葩要6.5V的,原装电源不见了我用可调电源做了个,但最后还是觉得用镍氢电池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