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兽充电宝求解

楼主(2023-01-08):
我在公交车上捡到一个怪兽充电宝,然后拿回家拆开短接任意的芯片还是不行,有些芯片还灌胶了,根本看不到芯片信息

网友:
捡了个2w得到充电宝,6年了,么啥用

网友:
这种最好的就是获得电池和一块料板……

网友:
组织好语言再来发贴

网友:
M3的位置很可疑,应该是NMOS控制输出端的通断,把2/3/5/6脚全连起来试试

网友:
定制的看到也没用

网友:
芯片都看不清,怎么破

网友:
指甲有点长,五金件闪闪亮镀金良心。

网友:
这是战损版的充电宝的板子吧

网友:
都掰断了 还利用个屁 买个板换上吧

那些看人家拆这类就觉得人家是偷得  还觉得这是国有一样     都是怎么想的  那些公司也不是啥善主   搞的本来应该店家免费提供的东西变成死贵的花钱的

网友:
这个是三防漆,可以用有机溶剂或者加热擦除,洗板水、二甲苯、风油精都可以试试的,找到芯片的PDF或者拍个清晰的图片再说吧...

网友:
喜欢这种乐在其中的感觉

网友A:
这样的我破解过好几个了,最简单的办法是电池断开一下,再接回去,单片机掉电复位,就OK了

网友:
网上有破解 用打火机电下 两边的点  就破解完成。网上有破解 用打火机电下 两边的点  就破解完成。网上有破解 用打火机电下 两边的点  就破解完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我破解过好几个了,最简单的办法是电池断开一下,再接回去,单片机掉电复位,就OK了 ...

直接按键就行 按键接的复位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按键就行 按键接的复位脚。

原本按键的作用是启动,改复位的话静态功耗你测过了吗?尽量少动原本就很成熟的东西。断电复位,永久破解,没动任何东西。家里有一个,破解后放了3年没用,现在仍然有电,静态功耗几乎为0

网友:
板子都断成这样了没啥用了要么拆电池 要么淘个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本按键的作用是启动,改复位的话静态功耗你测过了吗?尽量少动原本就很成熟的东西。断电复位,永久破解 ...

要求是50nA以下,不启动 CPU就休眠了 。

网友:
pcb都弄断了一些,买外壳利用电池吧。

网友:
我捡了个,改成了外接充电线,放了个4056进去充电,也能用,不过用不到,充电慢,不支持快充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