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了个好梦缘理疗智商测试仪,温度上不去显示一直闪

楼主(2023-01-08):
家里老人买的,感觉就是个电热毯外面搞点所谓的石头。外观不上了,直接上个拆开的控制器

通电也热,但是温度上不去,显示部分一直闪。
拆开之后超出了知识范围,也没有明显烧坏的部分,只知道阻容降压部分爱出问题,量了一下安规电容,标的0.68,测的0.5,准备换一个试试。
有懂行的老师给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可以查下IC的工作电压

网友:
修好就是智商测试成功

网友:
还有单片机、光耦,散热片下面是什么零件,感觉有点高级哇!

网友:
看起来挺高级的样子

网友:
把可调换了试试

楼主:
换了电容,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