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车花机改桌面铣床与缝纫机电控改电位器

楼主(2023-01-08):
车花机购买半年多了,一直未动工!最近有时间,加紧赶工完成一点,将就使用, 底座没时间换了!
总价格:
1.车花机一整套500元+150元物流费
2.缝纫机电机500W 180元 +电位器几元
3.Er延长杆20元
3.NSK轴承2个  几元 应该是高仿
4.金丰3寸平口钳  93元 重量4KG质量还不错
5.皮带轮买了两个 均摊运费  加0型皮带  总30元
6.顶紧更换不锈钢螺丝 算10元吧
多余配件扔闲鱼
1. 360度旋转小夹台 200元 不包邮
2. 360度旋转一字滑台100元 不包邮
3. 电机与皮带轮拆废铜废铁卖  100元多点(日本的电机扔闲鱼没人要,所以卖废品了)
最后价格500多一点,可以铣45#钢  精度还行

楼主:
拆开来喷漆,,,

楼主:
组装好测试  加装电位器方便多了

楼主:
最后无私奉献缝纫机电控改电位器方法!
我试过 10K  5K  2K 1K 最后还是选择1K比较合适! 电位器1 接负极,2接信号线 3接 正极
这方法适用于脚踏3根线的电控,  我买的仿速普电控  宾峰
多圈的比单圈的好用点,

网友A:
求缝纫电机电控的链接,或者关键词,多谢

网友:
手艺不 错,还是个大工具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真的强

网友B:
你这个缝纫电机电控接上电机就能一直转动吗?我之前买了一套,接上后转一下就停,网上查着好像需要什么缝纫针反馈信号,后来也没再研究。我那个方案倒是不错,TI的DS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缝纫电机电控的链接,或者关键词,多谢

闲鱼缝纫机电机  或者速普电控款

网友C:
我特意去百度了一下什么是车花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缝纫电机电控接上电机就能一直转动吗?我之前买了一套,接上后转一下就停,网上查着好像需要什么缝纫 ...

通电不转,旋转后转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特意去百度了一下什么是车花机

我也是,刚刚去度娘查了一下

网友D:
车花机架子在哪买的?求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花机架子在哪买的?求链接

闲鱼搜 车花机,  关注久一点,有便宜的,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车花机是专门车珠子的

网友E:
楼主你好,车花机原主轴可以直接换ER延长杆?我也问过TB卖延长杆的卖家,他说延长杆都是松配,标准轴承装配不牢固,他说标注25直径的延长杆实际是24.97,所以关注很久了却没有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车花机原主轴可以直接换ER延长杆?我也问过TB卖延长杆的卖家,他说延长杆都是松配,标准轴承装配 ...

我的套上合适

网友:
中学时经常到市场看福建人打金的柜台,里面装了一台鎏金用的机器也叫车花机,机器说明书封面的名字“金财火箭炮”印象非常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