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ED台灯通电就自动亮故障,怎么修?

楼主(2023-01-08):
有个充电头突然不能正常用了,就接了一下led台灯,三色可调光长条那种,台灯就变成了一通电就自动亮(应该手动点触摸开关),还会频闪,不正常了,应该是充电头有问题,把哪里搞坏了。有维修价值吗?

网友:
好歹也发个图上来,让高手们分析一下。

网友:
换个充电头试试

网友:
我在网上撸的一个也是一样会自动亮,只有用很老的那种500MA的才不会

楼主:
台灯本来是正常的,这个充电头坏了,一插台灯后,把台灯的冲击坏了,现在台灯直接没有了关机。一插好的充电头就直接亮,原来应该手动点开关才亮,点住不松调节亮度功能也失效了。又拿这个充电头插了一下一个老的插卡收音机,彭的一声后,收音机直接不响了,但波轮还能开关机。

网友:
好歹都得有个拆机图啊,你当网友都是龙虎山的大天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灯本来是正常的,这个充电头坏了,一插台灯后,把台灯的冲击坏了,现在台灯直接没有了关机。一插好的充电 ...

哈哈哈哈收音机~真~响了

网友:
口说无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