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120G左右的固态可以做什么?感觉做系统盘都比较小。不够系统自己的缓存...

楼主(2023-01-08):
120G左右的固态可以做什么?感觉做系统盘都比较小。不够系统自己的缓存使用。我有三个,都是这么大的。

网友:
系统盘只装系统是够用了的,我一般软件都不装C盘,要不然几个专业软件就干满了,光一个SOLIDWORKS轻轻松松就能去掉几十个G

网友:
120G做系统哪里会小?一个盘装系统,另外三个盘安装软件不就好了。

网友:
我的64G的固态表示还能再战几年!

网友:
不会很小,WIN10系统简单设置一下,不会占系统盘的空间的。

网友:
我自己做的win10镜像 安装完成只占10G,怎么不能用

网友:
一个win10,大概38G左右,win11大一点,40G。用个120G硬盘做系统盘,完全足够。当然如果什么都往C盘里装,不懂基本操作,500G都嫌小。

网友:
120G做系统足够了,我用60G做系统都够了。

网友:
10块包邮,交个朋友???

-=-=-=-=-=-=-=-=-=-=-=-=-=-=-=-=-

网友:
120G固态应该够用了,我自己用了3年了,还可以吧,这个也要看个人习惯吧。

网友:
120G 绰绰有余了,
我安装WIN11精简版系统,
64G 都夠了,
装完后,系统只佔10G。

网友:
做交换区、临时目录呗

楼主:
我明白大家的意思了。试一下。只是想再多装一下软件,可能就不够了。多谢大家

网友:
120G再装给Ubuntu系统

网友:
120G装win系统足够了。原版系统太臃肿,用120G的电脑配置也不会太高,用精简版的系统占空间小运行速度快,一举多得。可以去无忧论坛和PCbeta找个合适的精简版。

网友:
我的是128g的,还可以,最近淘了几个固态,准备做wtg

网友:
什么系统?120G都不够用?

网友:
大型软件装别的盘,完全够用

网友:
只装系统和必要软件,够了。不过,现在固态价格这么便宜,没必要,我还有几个小固态都不知道干啥用

网友:
128G做系统盘足够了,大型软件不要安装到系统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