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来了来了,给魅色充电器加个Type-C接口

楼主(2023-01-08):
昨晚刚出差回来,今天休息一天,刚好买的TypeC接口到了,就给坛子送的魅色充电器加个TypeC接口。
红包抵扣后1块7包邮买了两种TypeC接口,6P全贴片和16P插版各10个,为后面TC4056充电板和CH340G程序烧写板子做准备。
大前天晚上把画的电路图提交给嘉立创打板了,包含一个6P的TypeC口的TC4056充电板、一个16P的TypeC口的CH340G程序烧写板、
两个8025T时钟板、一个STC11F02E 35l-SOP16G单片机最小系统板,我全给怼到一块去打板了……今天显示顺丰已经发货喽

开干,拆机专家的加热TypeC接口直接捅口子的方法确实快捷、美观,不过我家伙什齐全,还是自己动手吧。
电钻+什锦锉刀足矣~

传统做法,放上接口画个印,电钻钻几个洞洞,然后打通、锉刀扩孔:

用的是6P带四个脚的TypeC接口,里面两个脚刚好抵住壳子,外面多出来一丢丢,无所谓了。
话说我开的这个孔还可以吧,自我感觉不太丑,就是外面划了几道印子……

最终效果如上图所示。

6P的TypeC接口的电源引脚如图所示,可以左右分开挑个正负极去焊接导线,引脚之间距离太tm近了,
最后没法了把引脚掰直给焊上了。

焊上线先万用表测试一下有无短路,然后插到手机充电线上测试两根线的电压是否正常,
测试正常后再往壳子上安装,屁股后面垫几片硬塑料片,高度不影响原来的USB口即可。

然后焊接电路板这头的线,同样先测试有无短路,再插电看看是否工作正常,正常之后安装。

背部两根线直接怼这儿就行,别问我为啥,跟着坛子里面的老哥学的……

安装完毕上电池测试一下,正常。
顺便放上几个魅色充电器加TypeC接口的帖子,方便后来人吧~
1,改造中奖的魅色充电器加个type-c接口
2,捅出完美的type-c洞要这样
3,给中奖的魅色多功能充电器加装TYPE-C
4,给论坛神器双槽魅色(Meise)充电器加装输入输出口

网友A:
还是直接买带板子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直接买带板子的好

翻出来以前买的一个带板子的,发现是直的,太长放不进去……不想再买再等了,就直接怼上了

网友B:
拆机专家的方法你不用,非要自己电钻加锉刀,整歪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机专家的方法你不用,非要自己电钻加锉刀,整歪了吧,,,

确实歪了……哈哈哈,

网友C:
你们的充电器都是哪里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的充电器都是哪里来的

论坛抽奖抽的,……看人品,有人中了三五个,我就中了一个

网友:
歪了,爽歪歪?

网友D:
这张图看着咋这么眼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张图看着咋这么眼熟?

借的,哈哈哈,被你发现了,少侠好眼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借的,哈哈哈,被你发现了,少侠好眼力

看你接的线是棕色的,但是到这里变成黑红二色了,再看线感觉像我习惯用的硅胶线,于是我就翻了下我的帖子……

网友E:
回头给我那个也鼓捣鼓捣

网友:
换来换去,TYPE-C也就算了,最怕换安卓的充电口,各种各样的型号。

网友F:
统一接口,type-c用着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头给我那个也鼓捣鼓捣

可以,赶紧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统一接口,type-c用着方便

没啥技术含量,挖孔挖孔还是tm的挖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抽奖抽的,……看人品,有人中了三五个,我就中了一个

我还没中过

网友:
改的不错,就是稍微歪了一点。

网友:
我是来收最后那张兔兔图片的授权使用费的,2500m或者包邮赠送改好的这个充电器也行